[電腦週邊] 網樂通改8G隨身碟

楼主(2015-01-08):
拿到kk20det  大大贈送的網樂通,就來改一隻8G隨身碟用用

網樂通主機

拆開後

取出8G記憶卡

8G記憶卡另一面

拿出客戶被兔子咬爛的USB線來用

開始剝線

本來想直接焊上,但後來決定取用原板上的插PIN

焊上後的插PIN已插 在8G記憶卡上了

來插在電腦USB孔上試試

可以找到這支8G記憶卡了(記得要全刪除分割區)

刪除完後

再新增分割區及格式後就完成了

已經可以開始存放檔案了

來增加一小發光LED比較不單調

网友A:
請問一下,第二張圖,機子裏面2個石英頻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第二張圖,機子裏面2個石英頻率是多少?

JHX 30,0000

JHX 25,0000

网友B:
做個這樣的制具唄... 很好用的...
USB DOM(Disk On Module) 插上就成了外接碟了..

网友:
之前網樂通機子丟了@@,不然也學前輩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個這樣的制具唄... 很好用的...
USB DOM(Disk On Module) 插上就成了外接碟了..

哈哈沒想那麼多,就從手上有的東西就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沒想那麼多,就從手上有的東西就改了

可以參考看看~ 有制具的話, 延用性也比較大!!

不過,
有注意到Hank大改的時候, 是以不破壞原件的方式進行了!!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參考看看~ 有制具的話, 延用性也比較大!!

不過,

其實我故意用長一點的USB線來使用,打算就掛在牆上,不然我的隨身碟很常被搞丟,如果掛在牆上那應該不見的機率會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故意用長一點的USB線來使用,打算就掛在牆上,不然我的隨身碟很常被搞丟,如果掛在牆上那應該不見 ...

原來是這樣玩啊
真是受教了
來改去

网友:
........我的也丟了.....沒得玩了...

楼主:
掛在牆上這樣幫客人修電腦時就不會亂放結果變不見了

网友C:
一休大師,
你LED是加在+5V端嗎? 有加電阻嗎?
如果我把它加在DATA端,讀寫時會閃爍嗎? 對DATA傳輸會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休大師,
你LED是加在+5V端嗎? 有加電阻嗎?
如果我把它加在DATA端,讀寫時會閃爍嗎? 對DATA傳輸會有影響嗎? ...

我是接在+5V和GND,DATA端我沒試耶,或許可以考慮看看要不要再來改接DATA端看看

网友D:
一休大師厲害說 偶像~
嘉芬晚點再去找你

請問!紅、白、綠、黑是固定對應至USB接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休大師厲害說 偶像~
嘉芬晚點再去找你

紅+5V
白D-
綠D+
黑GND

网友:
剛好有空板
所以就把閃存解焊重新量產
↓標示不符,標4G實8G
一做好就被我家女人掛上米奇凹去了

网友:
我也分享一下之前的改造圖。
算是對黎老闆的尊重,也希望網樂通安息~

网友:
原來這小盒子裡面有這東西ㄚ~~

网友E:
覺得還是改成BT機較實用 手頭一台朋友送的,還沒上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覺得還是改成BT機較實用 手頭一台朋友送的,還沒上過電...

本來也想改BT機,但後來想一想又不常下載BT,所以才拿出8G記憶卡就好了,如果下次還有機會再來試試吧

网友F:
真的廢物利用.超讚的..我也有2台..不曉得BT機如何改?有改過的能否分享改機過程..期待中...

网友:
你被崗山的傳染到了嗎,你也喜歡搞分屍啊,真的狠,大建設之前就要搞大破壞 ...

网友C:
一休大師,
我也如法炮製改了一台,找不到起子拆那個怪螺絲,只好硬撬開網樂通外殼

之前朋友公司的物品(空sample)

拆開後

拆換上usb頭

發現網樂通留有D1位置,再把R18接個1K(若要亮點阻值可下修)

裝好後試上機,抓到會亮燈,資料讀寫會閃爍

暫時固定,明天再弄漂亮一點

空殼Sample若有人想要可訊息給我,不過星期一才能用平信郵寄,不然真的划不來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

网友:
正考慮要將"它"拆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廢物利用.超讚的..我也有2台..不曉得BT機如何改?有改過的能否分享改機過程..期待中... ...

jason大大:http://next.fishome.tw/bbs/     這邊有一些相關資訊

网友:
廢物利用高手很棒的教學,獲益良多,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小弟也這樣搞了1顆,線材用斷頭的三星平板傳輸線(線超硬的),現在插在DVD PLAYER上看連續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休大師,
我也如法炮製改了一台,找不到起子拆那個怪螺絲,只好硬撬開網樂通外殼

請問您的USB插頭固定的穩嗎,小弟本來想像您一樣裝插頭,因為插頭外殼固定點沒地方焊才改接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您的USB插頭固定的穩嗎,小弟本來想像您一樣裝插頭,因為插頭外殼固定點沒地方焊才改接線 ...

四隻腳要折垂直插進去焊住,再把PCBA背面的綠漆刮掉一些,外殼固定點往下折後,錫加多一點把它焊起來,
如果焊不太到,就加一段吸錫帶.我的圖片你仔細看看我有焊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