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Grundig R35A 收音擴大機上的電容名稱

楼主(2015-01-08):
小弟的擴大機拿出來清潔.不慎把這個電容壓壞一顆.插在c2015編號上
請高手高知小弟.這電容名稱好去補料..謝謝

拆下清潔

拆下清潔

這顆電容

這顆電容

喇叭出口端附近

喇叭出口端附近

補充內容 (2015-1-8 05:56 PM):
小弟忘了說..是Grundig   r35a..剛去料行..她們說是積層電容...字太小看不出料號

网友:
電容看起來沒壞啊,
上面的編號是多少?
應該是陶瓷電容吧!

网友:
標題沒有品牌,產品名稱與編號.

网友:
補個10P上去看看   應該是晶體的吸收電路
  不補也可   少個元件引響

或是把PCB佈線面   拍上來  給大家做更詳盡的分析

會並在  CB  或 BE腳

网友A:
小弟我也覺得...沒有裂掉的話...以現有的引腳應該夠長,還焊得回去....
焊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也覺得...沒有裂掉的話...以現有的引腳應該夠長,還焊得回去....
焊回去就好了 ...

不是.那顆是小弟拆下的..c3015....破掉的是c2015...好像一樣小弟把它拆下.去問料行她們說沒有這東東..

楼主:
好像專炸大說的..引響用的

网友:
線路圖C2015上不是寫680P

很普遍680P陶片電容旁路電容

楼主:
感謝各位大神..小弟去找找...謝謝..

网友:
如果要找完全一樣那是飛利浦的銀膜電容,賣比較高級的零件店才有,或網拍買。
可以用普通常見的陶瓷電容來取代,完全不會有聲音的差別或耐用年限的不同。

网友:
找雲母電容代用, 這材質很耐用的

楼主:
小弟不知這電容有何用.為何只用一隻腳..加大pf可行嗎..沒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知這電容有何用.為何只用一隻腳..加大pf可行嗎..沒相同的..

電容的其中一隻腳接輸出,另一隻腳接地,共有2隻腳啊.此小電容並聯於功放輸出級,一般做為高頻旁路用,可減少異常震盪的發生.

网友:
樓上大大說的沒錯,應該是飛利浦銀膜電容,在台北八德路上的佑昇有賣。http://www.yoson.com/yoson/index.php?cPath=222_27_87_115
其實銀膜電容據說就是NP0/C0G的陶瓷電容,可以找SMD的替代。 這台擴大機所費不貲,肯定是高級貨,上頭還有ROE/EK(U)電容,應該是回授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告知..小弟也學到了..也去佑昇訂貨了..嗯  這台是小弟最愛的一台.不貴但聲音不錯..害的我心肝跳3下...呵呵..等零件來了再鋪完成照..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銀膜陶瓷電容就是陶瓷介質的普通電容只是他的極板是用銀蒸鍍上去做成的,所以高頻特性很好,特性很穩定且規格齊全。

用在音響上如當交連電容或分音電路用其特點就是聲音清亮,可以在交連電容上並一顆這種電容高音馬上就有變化了。
如當電源或信號旁路還是振盪抑制就與其他陶瓷電容沒差。

高頻電路上用的更多,除了品質穩定外就是各種溫度係數的規格非常齊全。
一般常見的這種銀膜電容容量多在 1000pF 以下,可以想見在音響上其適用的地方(旁路與抑制)。

他不是只有 NP0 的規格,還有許多其他廠家沒有做的溫度特性這規格。
先借用對岸賣家的圖來看,他的頭頂上有這麼多種顏色各代表不同的溫度特性。
溫度特性對照表如下

NP0 就是黑頭的,樓主這顆黃頭的就是 N220,看多後一看就知道。

音頻線路用哪一種溫度特性都沒差,因為工作頻率很低電容數值受溫度影響飄個一些沒什麼差別。
但有些高頻線路就需要較高的溫度穩定度,這時就要特別去挑某種溫度特性的電容來補償溫度飄移,這種銀膜電容就有許多規格能夠選用。
歐洲的家電普遍使用歐洲的零件,但也不一定是非得用這類的零件不可,除了民族性的因素外還有供貨運輸與品質可靠度的考量。

网友:
音響還是建議用NP0/C0G為佳,除了溫度係數很低以外其介電質也無壓電效應,這在數位供電上還滿重要的,尤其喇叭產生的音波會引起元件震動,引發壓電效應

楼主:
哇!!論壇裡都是高人.這麼詳細.小弟受益良多阿..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B:
小燈炮你以前是大同電音站同仁嗎,怎麼會有图,有机會玩玩A類Amp,你的想法會改變。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燈炮你以前是大同電音站同仁嗎,怎麼會有图,有机會玩玩A類Amp,你的想法會改變。 ...

小弟不是大同人員  okxia   這個網站可找到一般的線路圖.
A類小弟有一台LUXMAN L-550X..就丟在收藏室的角落.積灰....呵呵..還是歌蘭蒂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