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製可調式數位顯示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5-01-08):
材料取得
多功能 雙顯數字電壓電流表 電動車電壓表 直流數顯電流表 功率表(網拍)約450元
DC-DC 可調降壓電源模塊(網拍)約150元
110V/220V→DC24V電源板(回收場挖到的)2棵50元
外殼是使用壞掉的重低音喇叭
配線簡單所以就不多加介紹了
完成後測試點LED燈條
電流量0.21A 功率2.4P
那個表頭還可以測放電幾C還有時間
不過還不太會用

网友A:
勇哥卡厲害
完了!完了!POWER工廠準備關門吃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哥卡厲害
完了!完了!POWER工廠準備關門吃自己

買不起您上次介紹的功率表
只好弄這個小玩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不起您上次介紹的功率表
只好弄這個小玩具

指針AC安培表頭就很好用,可惜以前搬家都丟了
回收廠找看看有沒? 5A/10A/20A都可以~
不然問看看老大有沒功率計準備放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AC安培表頭就很好用,可惜以前搬家都丟了
回收廠找看看有沒? 5A/10A/20A都可以~
不然問看看老大有沒 ...

就算有可能分數也不夠換說

网友B:
那個功率表要注意 裡面 裡面不能補焊  我補焊後 我的電壓電流全飄掉了  現在正在努力校正中

网友C:
這個測直流電壓、電流、功率、容量、時間,以上不要求精準的話,概略值真的很好用俗又大碗。
下圖 照說明改的大功率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功率表要注意 裡面 裡面不能補焊  我補焊後 我的電壓電流全飄掉了  現在正在努力校正中

好像不是有恢復原設定,也沒有用嗎

目前還不知道電池容量C如何測量
是輸入端給電池 輸出端加負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測直流電壓、電流、功率、容量、時間,以上不要求精準的話,概略值真的很好用俗又大碗。
下圖 照說明改 ...

這樣只能顯示10V以上的電壓嗎?(2W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有恢復原設定,也沒有用嗎

目前還不知道電池容量C如何測量

按下鍵 就會看到了

單位是AH   安時計   只要有耗電就會計算

三線式  可以寬電壓使用     從內部跳線改

要注意的是  他裡面是共地的    共地點在是MOS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樣只能顯示10V以上的電壓嗎?(2W式的)?

如專炸元件大所言  三線式
如需測大功率或大電流,需分流板須另購。
如需測大電壓表頭須獨立固定供電
如7F圖片表頭上方為分流板,下方加大電流繼電器(表頭功能鍵有開啟與關閉功能)。
如圖外盒右進IN  左出OUT ,下方是表頭獨立供電端子口
如圖 錶頭供電端共接到右進IN端,因測量電瓶12V容量還在低壓可共接,超過高壓說明書有說明須獨立供電,左出OUT端加載放ㄧ顆大功率電阻或大功率燈泡視個人喜好都可。
容量測試也很簡單只有三個鍵(實際上蠻愚魯的摸好幾個月不懂大陸說明書用語),出現如表頭右側紅字C就是測容量(其他也相同),記的功能鍵OUT 要開啟就會有輸出或停止功能因很好用另購買較低功率用料較好外盒測太陽能功給電池容量或電池負載
如下圖 供電4呎LED燈中間有電源轉換器12VDC轉110VAC,輸出2.20A12.4V算算差不多,12V電瓶還在承受範圍內未有壓降。按下方鍵頭出現容量999C破表了未歸零所以就不供參考了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鍵 就會看到了

單位是AH   安時計   只要有耗電就會計算

我知道如何顯示
但不知道接法
比如我要測一顆電池的放電容量幾C
電池要接輸入端嗎??
還是他只能測充電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如何顯示
但不知道接法
比如我要測一顆電池的放電容量幾C

充電

電池接輸出

放電

電池接輸入

他只能夠單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電

電池接輸出

跟我想的一樣只是還沒測試
還好我有做切換輸入的開關

网友D:
阿勇哥,被你騙進來了啦 ... 這不是"啃的雞" ...
我還以為你真的自製了壹台咧,原來是組裝咩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勇哥,被你騙進來了啦 ... 這不是"啃的雞" ...
我還以為你真的自製了壹台咧,原來是組裝咩 ...  ...

不好意思騙到你
我只能玩這種小玩具
太難太高級的玩不太起(哈)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專炸元件大所言  三線式
如需測大功率或大電流,需分流板須另購。
如需測大電壓表頭須獨立固定供電

如何歸零說明書好像也沒介紹說
難到又是長按OUT????
回工作室在來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騙到你
我只能玩這種小玩具
太難太高級的玩不太起(哈)

如果以後有人去開發個人用的模組化電源,像你這樣組裝是最方便的,挑一挑自己喜歡的規格,再裝一裝就好了,要不然全部自己要去設計一套電源也要花費不少時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算有可能分數也不夠換說

沒功率計,就用AC安培表替代,修電子鍋,烘碗機,微波爐,吹風機等等.....
所有的小家電上電,看電流,就會知道運作是否正常

老大又放送這支 HIOKI 3280-10 迷你型日本勾表
哩去衝呀! 酷幣毋免驚,三太子給你靠
免留車可貸,日息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功率計,就用AC安培表替代,修電子鍋,烘碗機,微波爐,吹風機等等.....
所有的小家電上電,看電流,就 ...

三太子賺很大
台幣酷幣賺飽飽
AC安培表~讚~推薦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太子賺很大
台幣酷幣賺飽飽

老大送的勾表,在超載下不會壞

排不到就是跟你沒緣份,另外可去參考這支,但是有電流的限制
如果遇上短路的電器,功率計就會變成消耗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942593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送的勾表,在超載下不會壞

排不到就是跟你沒緣份,另外可去參考這支,但是有電流的限制

用這個
在找個殼給他住
好像也不錯玩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歸零說明書好像也沒介紹說
難到又是長按OUT????
回工作室在來研究研究

不用研究啦
歸零不會設直接斷電,從新開始。

另外交流的終於出來辣,感謝提供資訊n_127|
搜尋相關數據 ,,省麻煩還是要給人賺一手X天終於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研究啦
歸零不會設直接斷電,從新開始。

了解謝謝回覆

表頭反正不急
請朋友幫忙帶就好
等回來在來亂稿一通

還有這個
您覺得哪個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謝謝回覆

表頭反正不急

看設計應該是全天候使用監測,背面雖未看到,隱約看感覺可用在電盤內卡式軌道快拆功能。
端看個人用途而異,功能應該是一樣。

雖略貴,在貴也沒有如下圖任一錶頭貴

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設計應該是全天候使用監測,背面雖未看到,隱約看感覺可用在電盤內卡式軌道快拆功能。
端看個人用途而 ...

原本那個看起來比較好裝殼
就下那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