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2S 上電指示燈不亮,開機無動作

楼主(2015-01-08):
拆開後,量電源板有5V輸出,送到整合板後從5V測試點量卻在1.2V~2.3V之間飄移

拆下AK33P之後還是一樣
之後在拆下右邊有顆1117 3.5線性穩壓IC後,電壓變成1.5~3.2之間

想請教大大們,這台事情會不會大條了

网友:
你怎麼不接好,再去量左右邊那二顆.
左邊那顆應該是1084,應該是3.3V.
右邊那顆應該是1117,應該是2.5V.
因我沒這一台,想來是不會錯.
如果是T-CON電源的故障,這二顆只會有一顆電壓是不對的.
如果是二顆都電壓不穩,那就有二種可能.
一是T-CON有短路或是元件不良.
先找一個節點,拆掉一個元件來量測那邊有問題.
另個是機器的電源不良,那就要修電源了.
這種的很考驗功夫了.
加油了.

楼主:
左邊那顆是3.3V
右邊那顆是3.5V
現在不接整合板的話
電源板可正常輸出5V不會跳動
一接上整合板電壓就開始上下跳動
目前量那兩顆穩壓IC都是量不出來的
因為輸入電壓都不到可以滿足它們工作的電壓
所以我才會拆掉兩顆再量看看,結果還是一直上下起伏
現在是怕T-CON的部分信號轉換晶片短路
手上也沒有IC的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