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主機板供電問題

楼主(2015-01-09):
各位大大好:
小弟在修一塊主機板,問題是這樣的

目前狀況,3PIN端的供電(特殊規格,供給風扇)其中有一端正常要12V可是卻只有3V
(目前能開機有畫面,但風扇要轉不轉的力道小到你用吹風它就被你擋下,量測後確定只有3V而已)舉例來說我的3PIN端是這樣
1端GND
2端正常12V(目前一開機只有3V)
3端正常3V(開機後顯是正常為3V)

補充:此版CPU是 BGA封裝的
而且也沒有PCI更別說想裝debug card
-------------------------------------------------
小弟有把管溫控的EC,BIOS。這些都確認過。甚至換過良品IC來測是依舊無效
3PIN端附近的MOS(目前只量測3隻腳的),都確認沒有跟2端有相連,唯一有一顆附圖(紅圈代表3PIN)
白圈就是我指的唯一有跟3PIN中間那點有連結的。
http://miupix.cc/pm-ZPYNJT此為背面端

請問大大,小弟上述這些問題有可能是其他橋或U的問題可能存在嗎?

网友:
1.沒圖你這篇就等著回收~藐視版規站長最不爽你這種

2.既然是12V電壓不足你就參考其他主機板電路圖範例
,檢查一下它風扇12V電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