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雙速三相剎車馬達剎車問題

楼主(2015-01-09):
工廠內一顆雙速三相剎車馬達.接線後運轉很慢即過電流跳,好像剎車住的感覺
廠商說剎車未送電所以剎車住了,所以剎車是平常要送電嗎????
因為原本拆修前我就覺得接線有個地方有問題
就是圖3右邊剎車?那三條線,原本外部電源接在第2.3格,可是第2格沒接到剎車阿???

可是我能確定拆修前線就這樣接了而且當時能運轉,所以很困惑?

网友A:
廠商說剎車未送電所以剎車住了,所以剎車是平常要送電嗎????
一般設計是沒送電就會煞住
當馬達運轉要送電給煞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廠商說剎車未送電所以剎車住了,所以剎車是平常要送電嗎????
一般設計是沒送電就會煞住
當馬達運轉要送電給 ...

他跟你說法一樣.目前都沒送電用手轉軸心不轉
他說剎車住了要送電
所以我將電送至剎車就能手轉軸心嗎?
那請問怎麼送呢?
因為他出線3條?
而我剎車電源線來源端只有兩條

网友:
我不懂你表達

看圖煞車只要兩條電線

開關控制是R23B
接點是5         9

楼主:
我無法對應到實體馬達內.如圖3
因為他剎車線出3條...第2排的那3條

网友A:
還是問廠商比較了解

网友B:
先檢查煞車線圈是不是燒掉了
不知道你的機器設備工作狀態~
如果可以拆開煞車這樣就可以轉動軸心了~

网友C:
電路圖上煞車只有兩線, 所以不應是這三條.
看能不能反推到馬達那邊, 從銘板上找接線說明.

网友D:
第二張圖中120V迴路中的R23B電驛通電後,在第一張圖由R23B的接點控制剎車電源送電,可朝這方向檢查剎車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問廠商比較了解

謝謝.我再問問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煞車線圈是不是燒掉了
不知道你的機器設備工作狀態~
如果可以拆開煞車這樣就可以轉動軸心了~

拆開剎車???好像就是剎車線圈要通電才能轉?現在就是不知道怎麼接
現場控制盤端來源兩條線.圖也兩條線
可是馬達出線就是出3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上煞車只有兩線, 所以不應是這三條.
看能不能反推到馬達那邊, 從銘板上找接線說明. ...

馬達接線盤內
就只剩那三條比較可能了.其他的不可能是剎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張圖中120V迴路中的R23B電驛通電後,在第一張圖由R23B的接點控制剎車電源送電,可朝這方向檢查剎車電路 ...

你好
這部分我大概知道,主要是馬達端接線盤出線3條.而我來源端電源及圖說皆畫2條剎車我在困惑

楼主:
由圖可知,M1B2或M1B3動作則R23B動作則剎車動作
代表此顆馬達運轉時(快速或慢速),剎車是通電的
所以沒電平常是剎車???手轉不動??

网友:
所以沒電平常是剎車------手轉不動------這就是答案

有三條線--------有可能是兩組煞車線圈------你可以量量看阻抗

网友:
看圖剎車只接2條線,一條是從控制開關R23B

网友:
看圖剎車只接2條線,一條是從控制開關R23B接到剎車,另一條直接從無熔絲開關拉出來接的,小弟不才,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