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問接線方式,Toshiba ZA-5 同步達馬

楼主(2015-01-09):
1.這顆馬達是從倉庫挖出來的,不是從電器上拆下來的
2.出線四條,藍紅,綠白,其中紅白絞在一起(放20年了)

這是內建電容嗎?0.073uF
現在手邊沒三用電表…

网友:
永磁 可逆 同步 減速 馬達

轉子是永久磁鐵ㄧ顆,定子前、後雙組線繞組(一組負責正轉一組負責逆轉各二條(二組分開結合),共四線不可同時二組供電)

在配上減速齒輪組合的
抱歉圖片明日在給
多用在風扇或空調風向正反轉或升降機(小型如麻將桌)還有修過的護貝機,需即時正逆轉小型設備。

网友:
絞再一起的線為共接線
藍紅與綠白分別單獨接電源就可正或逆運轉,雙線式線諾經由二段式開關後供電可正逆轉切換

下圖 用再護貝機 輸入此型號相關功能,差別再電壓與轉速

下圖內部減速輪

下圖分解後因中心轉子與永久磁鐵鬆脫無法正常運轉

下圖 定子二組分開線繞組改變磁力方向,電容是外掛的

以上參考
報告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