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優派VA2216w,開機可看到畫面約1秒,即滅,完修實例。

楼主(2015-01-10):
今天閒來無事 ! 剛好朋友去隔壁回收場,打電話叫我幫忙買檳榔+保力達+LD紅過去。

於是就買了幼齒,加小B 加 LD紅過去。

看到一台VIEW SONIC 2216w躺在那裏,問了老闆要多少錢,老闆說就 "度香檳酒" 錢

算了算共140元,便宜了10元

回家馬上上電測試,故障原因 : 開機可看到畫面約1秒,即滅。

拆機檢查很明顯可以看到P+I 板上有燒焦的電容。

於是動手更換,但找不到同型號電容,即拆舊廢板同位置上的電容,但因體積較大所以插不上,便銲接在背面。

再次上電測試,畫面出來正常了。

播放影片也很正常

至此應該可以稱為完修,花了140元,賺到一台22吋液晶。

网友A:
高压电容3kv 33p,不错,又赚到了,修好,可以卖多少钱呢?

网友:
金賀,好便宜喔

网友:
呵呵!還好你是買幼齒不是粗滴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容3kv 33p,不错,又赚到了,修好,可以卖多少钱呢?

自己用!把較舊的小螢幕換掉

网友B:
電路板上的鐵板是用來幹甚麼的防emi?

另外我想問一下invter 高壓板上SMD面有白色線條哪是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上的鐵板是用來幹甚麼的防emi?

另外我想問一下invter 高壓板上SMD面有白色線條哪是做什麼 ...

你好!鐵板是固定電路板用的。

先固定好電路板,再將鐵板黏貼在面板背面用以固定。

白色線條應該是熱熔膠絲。

网友C:
個人建議電容全部更換  你高壓的4科電容也要換  不然百分之百你要在拆 一次(半年內)

网友B:
喔你ㄧ定常看天心

网友D:
大大的回收場賣的還真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你ㄧ定常看天心

??? 你好!  請問什麼是天心 ?

是她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建議電容全部更換  你高壓的4科電容也要換  不然百分之百你要在拆 一次(半年內) ...

謝謝專業前輩提醒 !

不過小弟貪便宜行事 ,都已經裝上了,

再拆也是要再費一次功,等到下次再次故障再拆了。

自己用的馬馬虎虎沒差,如果是要賣或稱完修,應該要考慮短期故障率。

這才是專業的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的回收場賣的還真便宜= =

還算便宜,我都會跟老闆CAMP??? (不會拼抱怨英文)

賣麼貴,誰會花這麼多錢買一台故障品回去阿。

而且有風險,無法當場上電測試,要算拼運氣,輕則軟柿子,重則面板故障。整台報廢。

而且回收價很低,一律50元~100元而已。

网友E:
謝謝分享,請問回收廠是一般已有分類的回收場還是僅3C產品的回收場,謝謝!@

网友B:
對了cn503 pcb板為什麼要挖凹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請問回收廠是一般已有分類的回收場還是僅3C產品的回收場,謝謝!@ ...

你好!我這邊是一般回收場,什麼都收,紙,塑膠,鋁罐,鐵,家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cn503 pcb板為什麼要挖凹槽呢?

拍謝!這我就不清楚,拆開來的時候就有了,請知道的前輩專業幫忙回答!

個人覺得是共用版的設計,多款板有共同的線路設計模式,然後分裝在各個型號的液晶上,

而有的型號可能用不上這區塊的線路模式,於是將板上挖洞,斷開線路的走向,而有的會用上就保留,

純粹是大量化生產下的共同版,然後區分用的上與用不上,用的上就保留(不挖洞),用不上就挖洞斷開線路。

個人感覺應可能是這樣,不清楚到底正不正確。

畢竟廠商不可能只為了小小的差異,再開另一條生產線,再重新編排線路走向,......等等(為了節省成本)

网友F:
我這邊(苗栗),一台收100,回收黑心廠會賣300大洋給尋寶的人,夠黑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這邊(苗栗),一台收100,回收黑心廠會賣300大洋給尋寶的人,夠黑心吧

聽說回收商賣給上游是200的價位,不知有沒有唬爛,對倍賺 ! 賣給尋寶客3倍賺,很多回收商都是這樣的價,有次朋友買一台20吋要800,當下打電話給我問划不划算,我直接說放棄,太黑心了。8倍賺。在高雄靠近鳳山路上某家回收商

网友:
我在高應大附近問一台17"LCD回收品要賣500,回收場真黑心

网友G:
燒成這樣,怎麼判斷規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燒成這樣,怎麼判斷規格呢?

高壓電容可以大代小,所以我從其他廢板約同樣位置拆下一顆安裝。

簡易的判斷方式就是個頭較大的電容代替個頭較小的電容。

所以我在文中有說 : 因個頭比原件較大所以銲接在背面。

以上提供你參考 !

有錯請專業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
恭喜了..............算撿到了

网友H:
上星期在高雄大寮的某回收場.19吋的要價$700.還不給議價..整堆像廢五金亂疊放.面板幾乎都毀了.難怪堆了幾十台在那邊養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星期在高雄大寮的某回收場.19吋的要價$700.還不給議價..整堆像廢五金亂疊放.面板幾乎都毀了.難怪堆了幾十 ...

五告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電容可以大代小,所以我從其他廢板約同樣位置拆下一顆安裝。

簡易的判斷方式就是個頭較大的電容代替 ...

學習了!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I:
恭禧您修好了!
高壓電容為什麼不把它焊在正面?
沒關係…下次要記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禧您修好了!
但高壓電容為什麼不把它焊在正面?
沒關係…下次要記得。 ...

太大顆!腳又太短,所以銲後面。

网友:
大大,恭喜完修。

网友:
學習恭喜完修

网友(2015-02-19):
讚喔,這樣就有替代品了,要好好的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