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找好的易碎貼紙廠商 有做到不錯的可以介紹一下嗎?

楼主(2015-01-10):
其實保固貼紙困擾我很久...很難撕 撕起來都破破爛爛的

有沒有好撕好貼的保固貼紙可買><"

之前都在網拍上找人做的可是都很TROLL

有沒有大大願意分享一下 好用的易碎貼紙的廠商

网友A:
保固貼本來就要一撕就破的.那才知道有沒有人動過.

如要好撕好貼的那就是一般的貼紙了.撕起來再貼上也沒人知道.

站上勇哥不就在做印刷的.可以找他.

网友:
保固貼紙就如昆哥講的一樣,要一撕就碎就破這種,不然客人要是把你撕開動手腳再黏回去呢?

网友:
我覺得的 tony6605大的意思,應該是要把整張新保固貼紙上,
取一小張時就破了吧,我也常常遇到這種的,不知是放太久了,還是怎樣?

站內的勇哥應該有做吧......

网友B:
夏天還好,冬天很容易碎掉,怎麼辦?
腦筋轉一轉,拿吹風機開熱風吹一吹
就可以很完整的取下來,粘性也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固貼本來就要一撕就破的.那才知道有沒有人動過.

如要好撕好貼的那就是一般的貼紙了.撕起來再貼上也沒人 ...

其實貼紙印刷我也都是請上游工廠代工說
謝謝gkjnn大 的推薦

网友:
沒錯易碎貼,蛋殼貼~
就是這樣要小心一點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固貼本來就要一撕就破的.那才知道有沒有人動過.

如要好撕好貼的那就是一般的貼紙了.撕起來再貼上也沒人 ...

@@! 我看光華在賣電腦的用的保貼 就很好撕 貼上去產品後 要撕下來鐵破

有時後貼的張數多光撕下來就很痛苦 尤其是客人卡愛水的要你貼紙貼的方方正正的

我的撕下來都破破爛爛的 害我的心情也爛了0.0

勇哥 我來搜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還好,冬天很容易碎掉,怎麼辦?
腦筋轉一轉,拿吹風機開熱風吹一吹
就可以很完整的取下來,粘性也比較好.

收到 可是我只有熱風槍n_088|

應該是這樣 夏天我還沒感覺(我的保貼有4本 一直換 哭哭)

謝謝 我試試看 我覺得應該會有差 我沒注意到溫度的問題

网友:
你說的應該是易碎貼紙~
還有一種易破貼紙~這個應該比較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看光華在賣電腦的用的保貼 就很好撕 貼上去產品後 要撕下來鐵破

有時後貼的張數多光撕下來就很痛 ...

tony6605大
您有用刀子刀峰去挑嗎?
如果有那就是廠商沒裁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看光華在賣電腦的用的保貼 就很好撕 貼上去產品後 要撕下來鐵破

有時後貼的張數多光撕下來就很痛 ...

有時候我拿易碎貼紙是從下面的櫬紙下手。

也就是讓櫬紙去承受坳折,儘量保持易碎貼紙是平的。

讓櫬紙去分離易碎貼紙,而不是去拉易碎貼紙來分離櫬紙。

网友:
說真的,上面不好弄我就弄下面,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弄破易碎貼紙!?

网友:
tony大可考慮BENQ那種保固貼,
非易碎材質

网友:
保固貼紙我之前在簽名檔有提到

其實只要連同一些有機溶劑下去一起拆就可做到無痕移除了

如果是要再黏貼回去   就必須用70度左右的熱風去吹  用鑷子就像慢慢的繞圓把貼紙一點一滴的給分離

有一種中間有縫的易碎保固貼紙也被我用這個方法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