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製SR HG154 N型電子鍋之修復完成絲路!

楼主(2015-01-10):
日製產品!

拆卸lcd控制面板,查詢vc b d各路電壓,發現只有vc有約19v電壓,
其它都沒有!

於是收查電源板上vd點電壓來源,找到是由一個384 15E的電晶體控制,
測阻值,有點疑慮!所以拆下測量!

得和結果,是壞的!對晶體測試儀,保著懷疑有那麼神奇嗎!

隨便找個npn晶體換上,結果還真的開機了!
果真玩具的強大!

提供一個方法!

网友:
那一顆電晶體是
2sc5482

网友A:
不知道編號也可以修!!驚人的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編號也可以修!!驚人的厲害!!

當然有型號資料最好,可找替代晶體,
這既然找不到,我想只供給lcd面板使用電壓,
想必所需耐壓值不大,就找個嗡鳴器放大器,上面的晶體,
測量也是npn也沒型號,心想不行頂多再壞此晶體或旁邊的電阻電容,
所以就用了,結果沒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