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製的小型實驗電源

楼主(2015-01-10):
今天將前幾年做的小型實驗電源拆開檢查一下(定期保養)順便拍幾張照片做記錄。
當時做這個是因為我的工作台桌面不大,傳統可調實驗電源太大台沒地方放,所以做了這台迷你型的實驗電源。
平常需要用到的直流電源多在 20V 與 2A 以下,所以小小瓦特數的電源供應器就能滿足我。
這幾年間覺得還不錯用所以就順便 PO 出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要有個漂亮的外殼來安置所有零件,上頭要有調整鈕與電壓表頭和指示燈。
還要貼一張貼紙才不會忘記她能承受的最高電力。
左旋鈕是電壓調整,右旋鈕是限流調整,左 LED 是定電壓指示,右 LED 是定電流指示,數字表頭下面有個小紅按鍵是表頭的電壓或電流顯示變換。
LED 指示燈是用 3mm 透明壓克力棒將電路板上的 SMD LED 導光導出來的,好看也好施工。
輸入使用常見的 5.5 mm DC 座,能直接用一般筆電的電源供應器。輸出使用小型的鍍金接線端子。

全機尺寸是 11 x 6 cm,可以隨便放甚至丟到機器裡面去。

內部圖。
右半邊是 PWM 式的 DC 降壓板,一百多元就能買到。
中間是數字表頭,也是一百多元,現在有同尺寸的電壓電流獨立雙顯示的能用。
左邊是兩個 VR 與外加的 LC 濾波元件,VR 因為是最常用到的旋鈕所以不要買太爛的製品至少要用日貨,否則電壓會很不穩又不耐用。

大全配。
右邊是 19V 的筆電電源,如果想得到更高的輸出電壓就換更高電壓的電源。
下面是鱷魚夾輸出線,做這麼短是因為全機很小可以拿來拿去根本就不需要像傳統的那麼長。
左邊是常見的 5.5mm DC 頭電源線與 DC 變換頭,這樣就能取代絕大部分電器的外接電源供應器了。

最後上示波器看一下電源紋波。
很好,最大不超過 10mV,因為這裡面有多加 LC 濾波器才能將 PWM 雜訊降低。
其數值也沒特別計算就拿幾個電感電容組合上示波器配出最好的結果。

如果想要得到更高電壓或是雙電源供應就再做一顆就有了,目前這顆這種形式用的很滿意。

网友:
大大可以開放預購了!

网友A:
若不是買10迴轉的VR,可以改用兩個VR串聯,一個原來的阻值,另一個小10倍,這樣調出來的電壓就可以更細了.

网友:
做工不錯喔,可惜功率小了點

小弟的需求不一定,以前在高職時
曾經用了三台數位電源供應器同時供電
也忘了當初做啥實驗了

現在倒是滿想買PWM降壓模組,回來改目前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買10迴轉的VR,可以改用兩個VR串聯,一個原來的阻值,另一個小10倍,這樣調出來的電壓就可以更細了. ...

傳統的實驗電源就是粗調與細調分開,再加上電流調整共要 4 顆,這麼迷你的身材裝不下啦!
如用 10 轉的體積會很大外也會轉到手酸。
所以採用日製 RV16YN 除了體積小巧外手感與穩定度皆是一流,不會有傳統幾塊錢 VR 那種鬆滑的感覺,調整電壓也能調的很細,有電源供應器的人可以考慮換一下,如果旋鈕柄可以合用的話或經過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傳統的實驗電源就是粗調與細調分開,再加上電流調整共要 4 顆,這麼迷你的身材裝不下啦!
如用 10 轉的體 ...

你買一個多少?

楼主:
都買好幾年了不記得多少錢,印象中在電料行要賣一百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買好幾年了不記得多少錢,印象中在電料行要賣一百多元。

即使現在買一個100多塊錢的也已經是很好的VR了.

网友:
好精巧可代的電源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