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平面電視SC-29FA15開機5秒後自動關機

楼主(2015-01-10):
有換過FBT BSC27-0168無效.不知故障點在哪裡

有換過FBT BSC27-0168無效.不知故障點在哪裡

廠牌機種SC-29FA15

廠牌機種SC-29FA15

內部

內部

插上電源有125V.13V.16V開機C極有900VAC

插上電源有125V.13V.16V開機C極有900VAC

楼主:
各位大大好.請問是否有8859CSNG6ED5線路.如有請幫忙謝謝

网友A:
自動關機之後,馬上開機可開機嗎?
還是拔插頭之後才可開機?

网友B:
注意高壓出來後負載吃電 比如垂直及高壓本身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關機之後,馬上開機可開機嗎?
還是拔插頭之後才可開機?

Gimida大您好:關機後只要再按二次就可再開機,但還是5秒後自動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高壓出來後負載吃電 比如垂直及高壓本身問題

快樂人大您好:未換高壓前已空焊剩下C,B+,ABL,G測試,但是還是5秒關機

网友A:
高壓輸出的低電壓被吃掉,比較符合你描述的,但又有空載試了...X
按開關又可開機,不是電源保護或過載,也不是水平,高壓保護或過載...X

那接下來就要看關掉時,B+是否有電壓,水平振盪IC的VCC是否有電,
來區分是CPU關掉,電源關掉或水平關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輸出的低電壓被吃掉,比較符合你描述的,但又有空載試了...X
按開關又可開機,不是電源保護或過載,也 ...

感謝Gimida大,關機是三個點電壓都在125,13,16v,所以才懷疑8859csng6ed5 ic的線路上

网友A:
我記得8859csng系統的IC找不到圖,我都用最笨的方法,
先找出CPU開機送出的電壓的腳,空焊這腳,
自己供電給這迴路,如果不會關機,那就是CPU故障。

當然還有另一種情形,有保護迴路拉到CPU,所以自動關機了,
這就要量開機時的電壓和關機時的電壓去比對有可能是哪支腳,
再空焊這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樂人大您好:未換高壓前已空焊剩下C,B+,ABL,G測試,但是還是5秒關機

如果你都按照sop走,那也不要想太多 不然反而專牛交尖 你有想到最簡單地按鍵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都按照sop走,那也不要想太多 不然反而專牛交尖 你有想到最簡單地按鍵問題嗎? ...

感謝快樂人大的提供等一下先處理按鍵,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8859csng系統的IC找不到圖,我都用最笨的方法,
先找出CPU開機送出的電壓的腳,空焊這腳,
自己供電 ...

如果再沒有其他方向,只好用gimida大的方式處理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快樂人大的提供等一下先處理按鍵,謝謝您

按鍵已空焊,但故障沒排除,謝謝您

网友C:
插上電源有125V.13V.16V開機C極有900VAC....
這後面都是DC的啊...怎會有VAC咧...???
水平晶體的C極不就是B+的DC嗎?
正常是在DC115~130V左右啊!
太高太低都會保護關機的
您電錶的黑棒GND是放在哪裡測量的啊?

网友:
關機後燈絲有ac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電源有125V.13V.16V開機C極有900VAC....
這後面都是DC的啊...怎會有VAC咧...???
水平晶體的 ...

C極有av.c是如果開機後水平正常動作的狀況,是一種懶人測試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方向,目前已修好了,是ic.tda1872a不良,謝謝

楼主:
當時燈絲有亮,但隨即關機,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電源有125V.13V.16V開機C極有900VAC....
這後面都是DC的啊...怎會有VAC咧...???
水平晶體的 ...

花大您好黒棒是插在CrRT接地線上所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