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 疑似油畫

楼主(2015-01-10):
廠牌與型號

各基板全圖

T-con

下面三圖中紅圈類似油畫現象,gamma均正常,會是AD版或是T_CON故障呢?請前輩解惑。

网友:
T_CON的AS15 IC換掉

楼主:
AS15-f已經換過,故障現象依然存在。

网友:
都是15嗎..不要亂指引方向
先摸摸15有無發熱.無發熱 量取電壓值..
比對看看..電壓對不對
油畫只有15會壞嗎  換15一定好嘛
油畫換完15又一樣狀況 換3顆又一樣
又怪買到15有問題...
好奇怪15修好多 從沒碰過是15買到有問題
記得老大那批15也有人說.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嗎...去年老大那買20顆一星期用完...也沒問題阿

初級維修者 只會認定15故障..又不願學習
看到只會修15 ..換15不行好幾顆又怪15買到爛的

中級為修換上15 對自己銲接有信心
開始查所有電壓是否正確..

高級維修者..TPS 有無故障..關刀IC 有無故障

楼主:
故障現象疑似油畫,真正得油畫並不是圖上的現象,況且文章上有提及gamma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現象疑似油畫,真正得油畫並不是圖上的現象,況且文章上有提及gamma正常。 ...

實例..換15會好嗎..
要換15先看它有無感冒發燒...沒發燒
先量電壓 如發燒感冒要吃一顆15退燒
機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現象疑似油畫,真正得油畫並不是圖上的現象,況且文章上有提及gamma正常。 ...

清潔棑線 TPS 量量吧.

自己都說橘子正常...還被人牽著跑

會是AD版或是T_CON故障呢?請前輩解惑

測試器一樣上就知道問題

楼主:
感謝beer前輩點出方向

网友A:
如果你懷疑gama ic有問題,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量測 gama 電壓,

將量得的數據列表或做圖,很快就可以判定,當然除了gama 電壓之外,
還有很多測點的電壓都要檢測,怎麼檢測沒個準,實際量再來比對,
論壇內最多的實例就是 t-con 板,爬文會讓你增加功力,
實作會讓您獲得實貴的經驗!

樓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懷疑gama ic有問題,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量測 gama 電壓,

將量得的數據列表或做圖,很快就可以判 ...

感謝wooden 前輩的鼓舞!

网友:
主機板跟邏輯版的電桿量測一下  LVDS部分

网友:
我有一台型號一樣的狀況跟您故障類式.也換過15無效.懷疑T-CON上 BGA IC因為用手施力狀況好像有改變.    說也奇怪用面板測試器(第四代升级版 7-55寸超强液晶屏测试仪 LCD/LED液晶点屏工具)黑色..沒有問題加電視信號後.才會這樣..加油.看我倆能不能把問題找出來.

楼主:
終於抓到兇手

答案就在照片中

完修畫面

网友:
是壞一個小貼片電感嗎?還是電阻?

网友:
看起來像是電容,感謝分享

网友B:
糊了一團 像是電阻

网友C:
感謝分享! RA20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糊了一團 像是電阻

晶振2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 RA20不良。

賓果!真是觀察細微
那顆零件真的小,只能找殺肉板上相同參數的零件替換

网友:
哇!猜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