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ASON CA380紅外線測溫槍之無料簡易維修

楼主(2015-01-10):
這把CASON CA380紅外線測溫槍對岸買的.也陪我征戰多年了.

這幾天突然沒反應.無畫面.

型號:CASON CA380

雖然這把很便宜.但還是本著能救活就救活的柯P精神.開始動手術了.
首先測量電池.電池沒有問題.

拆卸開始.

外觀看不到一顆螺絲.其實螺絲都巧妙隱藏在貼紙下方.
費了好大勁才拆卸完成.

按鍵和開關也都正常.

翻過主機板才發現上面累積一堆焊油.
於是全板補焊一遍.再以無水酒精清除機板焊油.

無料維修完成.繼續為民服務.

网友A:
還是樓主細心!
不過這內部還真是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樓主細心!
不過這內部還真是簡單~

對岸商品常常碰到這狀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rt809

网友:
又可以繼續服役了
拿來觀查有無溫度異常的零件
改天也弄一隻來玩玩

网友B:
用丙酮清洗效果比酒精好,但要注意毒性。

還有大家的無水酒精都上哪裡買?我買很貴的試藥級快用完了要補貨了。
以前都上公賣局去買整箱的無水酒精,價錢不貴但要出具公文才能配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丙酮清洗效果比酒精好,但要注意毒性。

還有大家的無水酒精都上哪裡買?我買很貴的試藥級快用完了要補貨 ...

無水酒精....我都找化工原料行買...

网友:
感謝昆哥測溫槍維修分享,以後大家手中那支壞了,就有案例可照抄

測溫槍體機小,外出到客戶端使用後,多是隨手擺放,沒跟著回家
呵呵! 有一個同業已經買第三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丙酮清洗效果比酒精好,但要注意毒性。

還有大家的無水酒精都上哪裡買?我買很貴的試藥級快用完了要補貨 ...

別縣市我不知道.台南市我都在永福路

SFL新芳良化工原料儀器有限公司這家買.

http://www.sfl690.com.tw/

网友C:
是95℅的優質酒精嗎?是的話,藥局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95℅的優質酒精嗎?是的話,藥局就有了

無水酒精是99.5℅.藥局沒在賣.

無水酒精的製備
實驗室製備無水酒精時,在95.57%酒精中加入生石灰(CaO)加熱迴流(或者用無水硫酸銅也可),酒精中的水跟氧化鈣反應(跟無水硫酸銅反應生成五水硫酸銅),生成不揮發的氫氧化鈣來除去水分,然後再蒸餾,這樣可得99.5%的無水酒精。如果還要去掉這殘留的少量的水,可以加入金屬鎂來處理,可得100%乙醇,叫做絕對酒精。
工業上製備無水酒精的方法是在普通酒精中加入一定量的苯,再進行蒸餾。於64.9℃沸騰,蒸出苯、乙醇和水的三元恆沸混合物(比率為74:18.5:7.5),這樣可將水全部蒸出。繼續升高溫度,於68.3℃蒸出苯和乙醇的二元混合物(比率為67.6:32.4),可將苯全部蒸出。最後升高溫度到78.5℃,蒸出的是無水乙醇。
近年來,工業上也使用強酸性陽離子交換樹脂(具有極性基團,能強烈吸水)來製取無水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