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超小型發電廠

楼主(2015-01-11):
材料介紹
↓6V太陽能板(網拍)約100元1塊
↓太陽能行動電源套件(網拍)約100元1組
↓行動電源升壓板(回收場)忘記多少幾十塊吧
↓這一組是平板電池+回收場升壓板
↓就變成醜醜的行動電源
↓這一組是做來充LED手電筒用的
↓把它放陽台如果天氣好可以夠手機充電
玩不起大的所以先玩小玩具

网友A:
古代人曬書~~現代人曬電池...

网友:
想給你一個讚
不過只能在南部或是夏天使用

网友B:
您們家陽台外面風景很好

网友C:
勇大請問6V太陽能板與太陽能行動電源套件有推荐的拍賣網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們家陽台外面風景很好

虛~小聲說
前面是大漢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勇大請問6V太陽能板與太陽能行動電源套件有推荐的拍賣網址嗎?

掏寶搜索一堆喔
太陽能板

网友:
謝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看起來好像蠻好玩的
列入下次的淘寶購物列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代人曬書~~現代人曬電池...

我笑了,很有梗

小弟家是把太陽能片30w x 3固定在窗外,沒固定輸出的話,是還夠led使用的(後面接50a的深循環)

网友D:
我也一直想要弄個太陽能充電來給手機用,一直沒有動手,若弄個4片就有2A的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想要弄個太陽能充電來給手機用,一直沒有動手,若弄個4片就有2A的電流了. ...

今天有在測板子要調約45度角發電最強
不過今天並2片最大電流只能到0.58A
不知道是不是冬天還是我有隔者玻璃窗的關係
所以購物車又放4片,等下月9號朋友幫忙帶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有在測板子要調約45度角發電最強
不過今天並2片最大電流只能到0.58A
不知道是不是冬天還是我有隔者玻 ...

你用燈照照看就知道了,順便了解它的標示是否只是標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燈照照看就知道了,順便了解它的標示是否只是標好玩的.

今天太陽算蠻大的呀
就用電表~直接短路單片測試最大0.28~0.29A左右
接上行動電源充電時2片最大是0.58A左右
改天在來測不隔玻璃窗試試
...................................................................
還有請問用燈照怎麼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太陽算蠻大的呀
就用電表~直接短路單片測試最大0.28~0.29A左右
接上行動電源充電時2片最大是0.58A左 ...

它標示6V/3W,這樣最大有0.5A.
用日光燈的話,靠近大約30cm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