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熱水器管內水垢清除

楼主(2015-01-11):
最近家中的瓦斯熱水器水溫高到驚人,流量也小到不行,
兒子反應說,已經不是洗澡了,
這是在煮人啦,
水溫早就調在最低,出水量調最大,一樣慘
水龍頭開最大,切到花灑變這樣了...
這組水龍頭是我在牆上憑空生出來的....
目的是我工作清洗東西會用到熱水,且不要在廚房和吃的混到。
拍近一點看看,真的有點慘
於是上網查,好多人都是換新的...有錢一點的送專業清洗...
我們沒錢的怎麼花的下手,
靠,專業,我們在痞酷網的,誰不專業了,
再不專業,上網看看範例影片,我們馬上就是專業了,
馬上帶著提款機出門去...不是是帶老婆去付錢啦......
買回來這些東西,沈水式抽水馬達最貴960元,
全部加起來1500元有找
重點是960的沈水馬達,小弟正在做室外魚池馬上就會用到了,
所以先挪用了。
熱水器的接頭都長這樣
各家接法有點不一樣,但大同小異,不會差太多,
最多再加逆止、洩壓、加壓之類吧。
先把接頭組上去,這是裝在入水端,至於作法後面再仔細說明。
接上水管
在水龍頭這擺個水桶,把沈水馬達接上,
在水桶中倒入四瓶的廁所用稀鹽酸用水稀釋成一大桶,
沈水馬達要找磁吸式的無金屬軸心才不會腐蝕。
整個就是接成這樣,
接下來就是解釋小弟的作法,
  • 先關掉瓦斯及拿掉點火的電池,因為我是要洗管子不需要用熱水。
  • 關掉進水端的自來水,請參考接管的圖,打開往外接管的開關。
  • 因為我家的熱水最近端是我工作這,所以水龍頭切到熱水開最大。
  • 開沈水馬達的電源,讓稀鹽酸的水開始循環。
水就從水桶被注到熱水器入水端(自來水端被關了,所以不會流進管線),
再從熱水器出水端流到水龍頭,水龍頭再流回水桶,不斷的循環,
鹽酸的量是觀察出來的,一直加到水龍頭這會有淡淡的泡泡出現,
這樣表示濃度夠腐蝕管內的水垢了,這時就可以不用再加了,因為濃度高雖然洗的快,
但是我怕不均勻,反而把水垢薄的地方管子洗破了,所以控制在對金屬不會太強的程度。
有小泡泡出來了,目前水還是小小的
泡泡變多了,這時水會忽大忽小,因為水垢在崩解,
所以有時大片的脫落會堵一下,然後又腐蝕掉。
泡泡愈來愈多,水也愈來愈濁,這時管線中還沖出好多黑黑像青苔的東西....
原本清澈的水變成這樣,因為我濃度調不高,所以整理清洗的時間拉到40分左右。
清洗結束,熱水恢復成這麼大了,兒子晚上可以好好洗了。
話說,這裡可不是結束,
那桶水呢,
來了,
關掉工作端的水龍頭,熱水器的管線洗完了,
把軟水管改接到熱水器的出水端牆壁的人水口,
換開浴室水龍頭的熱水,
於是洗壁內管線的作業就開始了。
這部份就簡單了,只是要搬水....
不然就拉條長一點的軟水管到浴室去循環就搞定了。
以上請各位大大卓參。

网友:
這的確是家家戶戶幾乎都會遇到的問題,我家上次也是這樣,我請住在附近的會員來看,好在是堵在瓦斯爐熱水出口處,清一下就好了,如果堵在管路就麻煩了。

謝謝分享一篇好文

网友:
不錯的方法
值得加分

网友A:
那設備以後準備外租給其他會員洗...

你們住哪ㄚ~~熱水器也會有水垢,這不是我們高雄的專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設備以後準備外租給其他會員洗...

你們住哪ㄚ~~熱水器也會有水垢,這不是我們高雄的專利嗎? ...

對吼
不然馬達用一次不知道幹麻好

楼主:
大大你要殘念了,我住嘉義民雄啦....太遠了,不過附近有會員要借是都沒問題的啦。

网友B:
改用檸檬酸也可以又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檸檬酸也可以又比較安全。

沒錯,我也有跟老婆說可以用檸檬酸去洗,
只是時間會拉更長,所以我的作法是因目前嚴重堵塞,
所以用稀鹽酸洗,接頭保留著,以後保養就用檸檬酸去洗,
這部分我忘了補充,感謝大大的提醒。
.....話說我是不是發錯版了.....
應該發在「居家生活維修技術」....真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用檸檬酸也可以又比較安全。

Duke大,
檸檬酸 或是 草酸, 哪一種對溶解 水垢/鐵鏽 會比較好用??
因為師父都是用草酸, 我也就一直沒換用檸檬酸去試...

牛都是拿草酸來洗礦物標本的, 用檸檬酸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7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Duke大,
檸檬酸 或是 草酸, 哪一種對溶解 水垢/鐵鏽 會比較好用??
因為師父都是用草酸, 我也就一直沒換用 ...

檸檬酸用來清理廚房用品無毒性很安全,例如電熱水瓶,而我是拿來清洗寵物便盆比較多。
草酸我都拿來清理家裡外部機器的氧化物,例如氧化鋁與氧化鐵,效果會比較強。
基本上只要酸鹼值差不多效果也不會差太多,但檸檬酸是最安全且最環保。
檸檬酸拿來洗礦物標本我也沒玩過,就等你試用過後再來告訴我。
檸檬酸與小蘇打是家庭必備的兩項寶物,清潔效果好過市售瓶瓶罐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uke大,
檸檬酸 或是 草酸, 哪一種對溶解 水垢/鐵鏽 會比較好用??
因為師父都是用草酸, 我也就一直沒換用 ...

草酸  對溶解 水垢/鐵鏽 會比較好用

但它相對於檸檬酸 還是強了些   差一些奧氏體不鏽鋼(200系300系) 都會受其腐蝕
也就是說會 傷害    容器/管 的銅鋁鐵金屬壁面

用草酸 稀釋  是克難作法

檸檬酸  也會但溫和些比較不傷 金屬壁面

工業鍋爐正規清洗水垢做法是使用檸檬酸
比較精密機械 需要酸洗時都是使用檸檬酸

-------------
而你是要洗礦物標本  把鐵都咬掉不剩
也就沒有需要考慮   銅鋁鐵的金屬壁面
草酸就會比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草酸  對溶解 水垢/鐵鏽 會比較好用

但它相對於檸檬酸 還是強了些   差一些奧氏體不鏽鋼(200系300系) 都 ...

謝謝Simon大, Duke大的回應,

那, 牛把它理解成 "人要吃的, 用檸檬酸, 人吃不到的, 用草酸"
另外, 拿來泡酸的容器也要注意, 如果用草酸可能會有表面腐蝕的問題!!

清楚了!!

网友:
我洗電熱水瓶用糯米醋~

网友:
謝謝分享一篇好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吼
不然馬達用一次不知道幹麻好

可以試著  抽換汽(機)車機油 變速箱油 動力方向盤油....

网友:
檸檬酸雖然無毒,可是會咬銅器,

网友F:
請問沈水馬達耐得住稀鹽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沈水馬達耐得住稀鹽酸嗎?

可以的,那是全封閉的馬達,沒有金屬軸承的磁吸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那是全封閉的馬達,沒有金屬軸承的磁吸式。

能否提供一下沉水馬達的型號或近照供參考.
谷兄及網拍上種類款式太多了, 怕找錯...

网友:
洗完可以用小蘇打再沖洗一遍中和一下,以免酸蝕

网友:
不錯的維修文!
上個月換浴室水龍頭,管頭還真的是黃垢一層

网友:
謝謝分享這麼好的維修文

网友H:
瓦斯熱水器是掛上去的,所以不急著用熱水可以把熱水冷水瓦斯3條管拆下來,整台倒放,再從熱水開口倒進檸檬酸溶液,放個半天把髒水倒出來,重複個2次沒有髒東西出現就可以裝回,這樣可以免傳抽水機

熱水器才10KG,墊個椅子就能拆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提供一下沉水馬達的型號或近照供參考.
谷兄及網拍上種類款式太多了, 怕找錯... ...

這是我買的沈水馬達型號,請參考。

楼主:
對,是這個....也比我買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瓦斯熱水器是掛上去的,所以不急著用熱水可以把熱水冷水瓦斯3條管拆下來,整台倒放,再從熱水開口倒進檸檬 ...

我也是這樣洗!!其實水量變小可先檢查熱水器出入水口及熱水出口端,因該就會發現問題。還有樓主熱水器出口,連接水龍頭軟管最好買口徑大一點6分比較不會阻塞。或配置熱水專用波浪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瓦斯熱水器是掛上去的,所以不急著用熱水可以把熱水冷水瓦斯3條管拆下來,整台倒放,再從熱水開口倒進檸檬 ...

原PO他是連帶清洗熱水器出水的熱水管路裡的水垢啦

网友I:
這種沉水馬達有沒有12V的,想拿來戶外抽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種沉水馬達有沒有12V的,想拿來戶外抽水使用@

有DC的沉水馬達,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2015-07-24):
長時日戶外流浪露營配備,只有冬季供小型瓦斯熱水器拿出來使用,流量很小。
除水垢沒辦法,高度也有限制,約手掌大小。

网友:
巧思  巧手  讚

网友:
很棒的居家維修文

网友:
因為家中熱水器使用了快二十年, 這一兩年發現水真的變很小, 正想打算換熱水器, 看到了這篇
於是上週我也買了零件, 我用的是檸檬酸, 沖洗了四個小時, 水都變綠色了, 然後換上乾淨的水再清洗一遍
結果真的熱水水量變得跟新的一樣超大的, 改天再來清熱水管路效果一定會更好

真是太感謝"煉心" 大大提供的技術方法, 讓我不用買新的熱水器了

网友J:
煉心大大

請問一下, 圖片紅圈中那個品名要怎麼說??
你是在五金行買的還是水電行買的??
台南找不到哩
另外它剛好可以接4分的水管嗎??

网友:
PIGOO果然神人雲集~~

网友:
糟了,市場上沈水式抽水馬達要大缺貨了,
由其是磁吸式的無金屬軸心這種的!

感謝神人分享啊!

网友K:
感謝分享.

房客說颱風過後熱水出水量變小
請問插電式即熱型熱水器
也可用此方法清洗?

謝謝.....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煉心大大

請問一下, 圖片紅圈中那個品名要怎麼說??

這種轉接頭....在一般的五金百貨應該都找得到....

要不然...到文賢路的特力屋....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種轉接頭....在一般的五金百貨應該都找得到....

要不然...到文賢路的特力屋....試看看... ...

我昨天有在小北百貨看到, 但它是塑膠鍍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煉心大大

請問一下, 圖片紅圈中那個品名要怎麼說??

這東西也不是每間賣場都有舖貨,找了當初買的店,
最近也都沒有看過,叫什麼名字我也忘了,
手上還有二顆接頭,沒辦法,我們這種松鼠,
只要看到新貨,只要覺得以後可能用的上....
總會買幾顆回來屯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謝分享.

房客說颱風過後熱水出水量變小

也是一樣可以啦,不過電熱式的我一般是拆起來清啦....說實在零件不是很多,
不過瞬熱式的,注意一下,有的進水口接頭內有濾網,說不定是瀘網阻塞了。

网友J(2015-08-25):
引用 楼主:
這東西也不是每間賣場都有舖貨,找了當初買的店,
最近也都沒有看過,叫什麼名字我也忘了,
手上還有二顆 ...

我終於找到了, 但它是外牙, 要再用轉接頭, 路上一個居然要價 NT$380, 說是比一般的厚, 可能買得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終於找到了, 但它是外牙, 要再用轉接頭, 路上一個居然要價 NT$380, 說是比一般的厚, 可能買得下手 ...

昨晚9/5發現廚房熱水出水量變小,而且無法啟動熱水器,準備去款材料洗管路。這個接頭google到特力屋有賣「四分牙-快速接頭」,一個NT$38。

网友:
其實,依我的經驗,下圖的兩個位置,紅框框內部的結構拆下(專有名詞我不記得了),拆下將水管內清理清理一下,
水量就可以恢復正常了。水垢會容易沉積在水管直角的地方。這樣的處理,通常只要花五塊錢買個防水膠帶就解決了。

网友:
我有找到我要的接頭了, 金屬製的
它叫水管接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1605344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