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鍋不過電

楼主(2015-01-11):
電鍋不過電,溫度保險絲沒壞,接下來該查那裡?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保險沒壞~
就量一下開關~ 加熱線圈~
電源插座也要注一下

网友:
電表的BB檔查一下很快就有答案了
祝完修

网友:
那一顆開關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電熱絲量一下唄~

祝順利完修

网友:
稿不好只是電線接觸不良
這類電鍋電線常壞說
大同的也不例外

网友:
我也來插個花
純交流的AC二線式至負載(電熱絲),用通俗的燈泡配鱷魚夾,供電後開關(溫控跳脫)/保險絲(溫度)/線路/電熱絲,每個節點慢慢測(要先搞清楚線路,燈泡不要測同一接線不然永遠沒有結果),不亮與亮就可判斷哪處出問題。(不懂的話,注意活電測試用電有危險,生與死一線之隔)

以上參考

网友:
先看一下電源燈有沒有亮
1.電源燈有亮,到這裡的AC電源OK,則往下找(量電壓),到加熱器兩端應都應有電(請確認加熱器有無斷路)
2. 電源燈沒有亮,則往前找(量電壓),確定電源是否有進來(請確認電源線有無接觸不良)
3.以上純粹是個人的想法,請參考.

网友:
這類型的電鍋,micro sw 常壞

网友:
樓上大大說:這類型的電鍋,micro sw 常壞
+1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熱心指教,最後竟是電源線內有斷線,令人跌破眼鏡!已修復!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