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電容放電!

楼主(2015-01-11):
請問我用晶閘管(16A600V)對80V10000uF的電容放電(無負載、直接短路)為什麼晶閘管會壞掉??

网友:
電容瞬間短路電流就足以將閘流體打壞。

沒圖片違反版規,請補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圖補上圖補上圖

請依版規補在第一篇

楼主:
第一篇不讓我重新編輯.....

网友:
1.晶閘管型號?
2.電路圖上的晶閘管腳位與電池及電容的極性關係存在錯誤的連結.且G極也需限流電阻保護.

楼主:
A跟K的位置畫錯了~請問那我是不是該在GK跟AK中間都加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A跟K的位置畫錯了~請問那我是不是該在GK跟AK中間都加電阻?

AK間加電阻可減緩過大的電流,可視需要加入電阻(並注意瓦特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篇不讓我重新編輯.....

下次請勿再違規,謝謝配合。

楼主:
感謝解答~在請問一下我晶閘管耐壓600V16A電容80V10000uF的情況下AK間加多少歐的電阻比較合適?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解答~在請問一下我晶閘管耐壓600V16A電容80V10000uF的情況下AK間加多少歐的電阻比較合適?謝謝~ ...

電阻的大小與電容量的乘積=T=放電時間常數,端視你需多長的放電時間.經5T時間後,電容器基本上會放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