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買了!KPS 305D電源供應器30V 5A,當天拆開看內部與測試

楼主(2015-01-11):
先感謝各提供意見~~但基於重量所以不選變壓器型
KPS 305D電源供應器30V 5A
小弟沒有好工具側~應該拿示波器看P_P跟電流
測電流
沒有高功率電阻~~無法拉到30V
只有0.5歐姆~~
但電流有到預設4A

側電壓
也沒好負載~高功率
電壓30v免強看到0.01A

測完就拆機
正視~輕~採用電子開關方式
左視~控制電壓跟電流與顯示
右視~50度吸風
主要MOS忘了看~~PWM IC用TNY277------這好像BENQ的POWER板常看到!稱150W
這電容我很懷疑
請大大解釋
用200V  300UF
如果今天它是110V~~我是不會懷疑
但他是110~220V通用!!他用200V的電容??
 ~~˙帕帕的!!用在220V是不是會容易壞?

謝謝各位

网友:
只能說討皮痛...

网友A:
有可能是使用2顆300UF/200V電容串聯,等效150UF/400V.(為了消耗庫存電容吧)

网友B:
恭喜新機入手開工大吉!

應該再多測一下限流的功能如何,還有那條附送的輸出線在最大電流下壓降如何。

交換式電源雖然重量輕效率高但電源雜訊也比較高,而且故障率也高,只要算一下內部零件的數量跟傳統類比電源零件多幾倍其故障率也就高幾倍。
要修理的困難度也高,最好是自己能夠修理這類的交換式電源才考慮買來用。

交換式電源一次側的直流電壓有幾種方式來切換,基本上是不會變動太大,所以不用擔心電容器的耐壓,詳細原因請自行搜尋交換式電源的工作原理文件。
如果還是不放心請自己測量 110 或 220 供電時此電解電容上直流電壓的變化,自己動手的心得比別人告訴您的要記得牢。

网友:
如果大電容是用串聯的話,檢查看看是否有加平衡用的電阻,如果沒有加的話,最好自行加上,就是在每個電容並聯一個電阻,消耗電流為220V/10mA,110V/5mA,阻值和W值請自行計算一下,W值最好為計算值的5倍以上.

网友:
大電容你要看它的設計!!  110V 可能只用到其中一棵!!

网友:
我猜其架構應該是 TL-494採用類似ATX相同方式.220V就2個電容串聯接橋是整流.或是110就倍壓方式.後面有一個開關切換.TNY277是控制回路TL-494供電電壓跟電流與顯示OPA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使用2顆300UF/200V電容串聯,等效150UF/400V.(為了消耗庫存電容吧)

感謝!!原來電容串聯又這效果~
並聯就只是容質變兩倍??對吧~電壓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新機入手開工大吉!

應該再多測一下限流的功能如何,還有那條附送的輸出線在最大電流下壓降如何。

就是考慮座飛機帶回來~~所以才買這種輕的!
不然我很想買火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原來電容串聯又這效果~
並聯就只是容質變兩倍??對吧~電壓不變

"並聯就只是容質變兩倍??對吧~電壓不變",電容並聯時,最好取相同耐壓,或高於輸入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