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 L-2239W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5-01-12):
來源是朋友換新的故障給我研究用!感恩~
這台的狀況是開機時無畫面,但是電源燈可由待機的橙色變成綠燈!
推測應該是電容問題,二話不說拆了~~~
總共有5顆螺絲,比較難拆的第五顆螺絲藏在支架後面,小弟是先把整枝支架拆下來再拆螺絲!

果然電源版上面五顆凸頭了!
綠色兩顆為 1000uf 25v
紅色三顆為 220uf 25v
用電容表量全部都不到50uf了

從好幾片故障的廢板及電源器找舊電容焊上,橫躺的那顆我還自行加腳,不然舊電容腳太短了
焊上去了,開機一切OK! YES~~~22吋!

那三顆 220uf 25v ,我找不到一樣規格的!
我的廢版上有 220uf 35v 及 470uf 25v 這兩種接近的!
目前是焊上 470uf 25v ,小弟有兩個疑問想請教前輩就是
1. 若無同樣規格的電容(220uf 25v),是用 220uf 35v 還是 470uf 25v 較好?
2. 目前小弟是用 470uf 25v 代用,有需要再去買正確的 220uf 25v 回來換嗎?
麻煩網友給些意見!謝謝~~~

网友:
換二手電容實在不可取.建議換新.並儘量換上相同容值.

設計如此.一定是有它的必要性.

网友A:
耐壓值可以以高代低.不可以低代高.25V代35V不太妥當.恐怕在臨界點用不久或有過壓過熱短命問題.建議依原廠規格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壓值可以以高代低.不可以低代高.25V代35V不太妥當.恐怕在臨界點用不久或有過壓過熱短命問題.建議依原廠規 ...

大大搞錯我的意思了,原來板子上的是220uf 25v,我是用470uf 25v代用,但是手上有220uf 35v,想問問哪一顆代用較好?

网友:
依個人經驗,建議用220uf 35v代用較妥。

网友:
PI上的電容全換新的~~奇美配套應該可以用很久

网友:
如果是自用又不想再去買新電容,那就將就著用了,比較無所謂,反正是自用,壞了再自己修,反之如果是客人的或是有要賣掉,那就建議全部都換新的最好。
再來以我的做法220uf 25V那顆我會用220uf 35V去代

楼主:
原來是要用220uf 35V去代...小弟錯了!!!
我會找個時間去把電容買回來,全部再換新,謝謝大家的指教~~~

网友B:
發問的帖子不用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問的帖子不用維修實例。

SORRY!下次注意~~~

另外!我已經換上和原來規格一樣的電容了!完修~~~

楼主:
再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就是當我買回新的電容,把代用電容焊下後,新的電容1000uf 25v裝上去時,針腳會出現火花,這應該是放電不完全所致,那要如何把電放完,才不會一直出現嚇死人的火花呢?,謝謝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就是當我買回新的電容,把代用電容焊下後,新的電容1000uf 25v裝上去時,針腳會出現火花, ...

你拔掉電源板電源後放個五分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就是當我買回新的電容,把代用電容焊下後,新的電容1000uf 25v裝上去時,針腳會出現火花, ...

就我所知,兩腳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拔掉電源板電源後放個五分鐘......

原來是我一拆下來就焊接的關係!!!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我所知,兩腳短路

這我知道,我是指裝上板子的時候出現火花! 不過另一位網友已經告知放置5分鐘了,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我一拆下來就焊接的關係!!!謝謝~~

五分鐘是有點久啦,總之就是別一拆下就操作...等一會就好

假如是高電壓高容量的電容,你可能就被電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分鐘是有點久啦,總之就是別一拆下就操作...等一會就好

假如是高電壓高容量的電容,你可能就被電擊了~ ...

幸好不是壞那顆 400v 120uf的...不然我可能受傷了...

不過現在想想我光拆外殼就拆了10分鐘...怎麼還有電火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就是當我買回新的電容,把代用電容焊下後,新的電容1000uf 25v裝上去時,針腳會出現火花, ...

一般來說不該有這個情況

會有這種情況,就是有電解電容老化導致充放電緩慢

大龍炮~或許該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來說不該有這個情況

會有這種情況,就是有電解電容老化導致充放電緩慢

原來如此!現在先將就用了...等到掛了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