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I-7514 P43 NEO3-FR (PCB 1.1)網路卡及PCI插槽無作用

楼主(2015-01-12):
來源是朋友給我研究用的!感恩~
剛來時整片滿滿灰塵,應該是裸版放置所以都是灰塵,清了很久...
南北橋散熱膏都乾掉了,全部拆下重新塗上!
插上4支記憶體,開始灌win7測試...結果發現網卡無動作~~~
重新開機很多次,其中有2次有抓到網卡,但都打驚嘆號,無法使用!!!
現在幾乎都找不到網卡(BIOS有開啟),但是網卡座的綠燈有亮,橙燈就是一直不亮...Orz
索性外插PCI網卡,結果沒有一個插槽有抓到PCI網卡的,換了兩張網卡都一樣!(PCI網卡一樣綠燈有亮)
不知該如何處理,上來問問網友意見,有機會修好這張板子嗎?謝謝~

板子全貌

右上放大

右下放大

左上放大

左下放大

网友A:
分開來看~~~

1.網路功能的晶片是什麼界面?~~~傳統PCI?....還是PCI-E?

2.現在晶片組似乎都已經不支援PCI界面了,那這塊板PCI界面由誰提供該功能?

3.老方法~P、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開來看~~~

1.網路功能的晶片是什麼界面?~~~傳統PCI?....還是PCI-E?

內建的掛掉,外插傳統PCI在四個插槽都不行...WIN7都沒發現新硬體...

网友A:
你直接討魚ㄚ?~~~~~那我個人懷疑南橋的PCI-E界面出問題了,連帶PCI-E轉PCI界面晶片都出包....

因為板子在你手上不在我手上,接下來我也沒辦法給建議了~~除非你有進一步參考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討魚ㄚ?~~~~~那我個人懷疑南橋的PCI-E界面出問題了,連帶PCI-E轉PCI界面晶片都出包....

因為板子在 ...

PCI-E 外插顯卡是OK的!

補充內容 (2015-1-12 02:02 PM):
PCI-E轉PCI界面晶片是哪一顆? 煩請指教!謝謝~

网友:
先拆掉內建網卡晶片看看

网友A:
ICH10家族沒原生支援PCI BUS,所以這部份功能肯定是透過第三方晶片"生"出來的...

你說網路功能也沒了,系統無法辨識.......PCI BUS也無反應~~

OK,那上面兩者產生了相互的影響,請你測量PCI BUS、PCI-E 1X上的P、C、R訊號是否正常...

有可能網路晶片壞了連帶影響PCI BUS,也有可能是反之~

藍色插槽下方四方晶片型號報一下

网友B:
找不到MSI提供的系統架構圖
找技嘉P43來參考

RJ45經由網卡晶片再到南橋控制
PCI也是由南橋控制
PCI-E,也是由南橋控制

在windows7內,若驅動程式裝完,PCI依然無法使用
加上網卡問題

建議先加焊南橋看看(懷疑是南橋晶片空焊造成)

或檢查RJ45周邊相關電路

网友C:
樓上有說錯喔,pci-e有分兩種,X1是南僑控制沒錯,但是X16也就是我們差顯卡的地方是北橋控制的

网友:
同意jackchen681講的,當外接無法使用時,有時要把板上的網卡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H10家族沒原生支援PCI BUS,所以這部份功能肯定是透過第三方晶片"生"出來的...

你說網路功能也沒了,系 ...

測量PCI BUS、PCI-E 1X上的P、C、R訊號...這些小弟還不會...我再多爬文研究~感謝
另外藍色插槽下四方晶片,我把照片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MSI提供的系統架構圖
找技嘉P43來參考

哇!我沒有熱風槍來加焊南僑,我想先用吹風機試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CH10家族沒原生支援PCI BUS,所以這部份功能肯定是透過第三方晶片"生"出來的...

你說網路功能也沒了,系 ...

報告 a471,

ICH 10 應有支援 pci bus 硬體信號介面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 ... mily-datasheet.html

page 29
PCI Bus Interface
— Supports PCI Rev 2.3 Specification at
33 MHz
— Four available PCI REQ/GNT pairs
— Support for 64-bit addressing on PCI using
DAC protocol

page 31 有方塊圖~

网友E:
你有試過 pci 轉 usb 的pci 介面卡嗎?多試幾個槽看看,或許有倒針也說不定~~
我的經驗像 pci 怪怪的,都是南橋沒做好,一般是重新加焊就ok,只是您的情況就將橋的因素排除吧~~
世上有種東西叫 usb 網卡 或無線 usb 網卡,建議你能用就將就著用吧~~
微星板供電很"龜",小心別搞到不開機了,會哭喔~~

网友:
你上哪一顆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試過 pci 轉 usb 的pci 介面卡嗎?多試幾個槽看看,或許有倒針也說不定~~
我的經驗像 pci 怪怪的,都是南 ...

我四個PCI插槽都無任何反應...真是的...
若最後真的不行我就只好去買USB有線網卡了...
我試過USB無線網卡,OK!

只是很想把這板子的唯一問題看看有無機會搞定...

楼主:
CPU上低耗電的E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 a471,

ICH 10 應有支援 pci bus 硬體信號介面

嗯~~由上面的方塊圖我也發現了,起先我是看晶片組系統架構圖~
它沒標示還是PCI BUS以為沒了..

网友:
既然如此,那代表PCI BUS和PCI-E 1X界面供通的條件沒了,導致它一起壞了~

如果是網路晶片壞,應該也不致於影響PCI-E...

還是那句~檢查兩個界面的P、C、R訊號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四個PCI插槽都無任何反應...真是的...
若最後真的不行我就只好去買USB有線網卡了...
我試過USB無線網卡 ...

堆很久的板子,或許,使出一字起子刷刷樂?  也許.....只是金手指接觸問題?

不過我覺得不太可能就是了

照COOLS0607大在8樓給的block diagram來看

內建網卡跟ATA裝置以及pci-e 1X,是走同一個匯流排的樣子
試看看那個黃色的IDE裝置有沒有反應?
沒有的話,我猜或許真的是南橋問題

网友:
提供你一則小小的回家作業 先找到網路晶片的DATASHEET 接著測量1.有無VCC 3.3V  2.有無CLOCK  3.RST接腳有無電壓.這就是A471大 一直要你先做的P.C.R  祝順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上有說錯喔,pci-e有分兩種,X1是南僑控制沒錯,但是X16也就是我們差顯卡的地方是北橋控制的 ...

謝謝提醒, 我的確應該標PCI-E x1才比較清楚

网友B:
其實再延伸思考一下
若網路與PCI同時不能使用時, 當然要針對P,C,R 三步驟去量測

不過如果你想偷懶一下呢!!!
先針對P和R去量測就好
因為網卡的clock和 PCI的clock 是來自不同地方,一次同時壞2個.....這個要運氣夠好

建議先從P和R去量測吧,從網卡晶片去著手,因為不知道你網卡晶片型號,提供RTL8111C給你作參考

1.23 MB, 下載次數: 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再延伸思考一下
若網路與PCI同時不能使用時, 當然要針對P,C,R 三步驟去量測

這裡說的PCR是指網卡的吧??
C是25.26,那這個晶片的R是哪一腳???

楼主:
感謝大家指教,今天晚上下班,先試試IDE是不是也是掛的
另外我會用電表測電壓,但以上圖RTL8111C為例,P的針腳是哪一隻?我也看不出來...可否賜教,謝謝!

我看了一下PDF檔
是不是要量 pin 16,37,46,53 應量出 3.3v
pin 21,32,38,43,49,52  應量出 1.2v
pin 8,11,14,58  應量出 1.2v
pin 22,28 應量出 1.2v
pin 2,59 應量出 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指教,今天晚上下班,先試試IDE是不是也是掛的
另外我會用電表測電壓,但以上圖RTL8111C為例,P的針腳 ...

基本就是這樣~~~~

64RESET看他是高低高還是低高低...電位

楼主:
一回家就試了一下,IDE接硬碟測試很正常讀取
第一次開機WN7有抓到網卡 但接網路線無法連線,只亮一顆綠燈...重新開機後就抓不到內建網卡了
一樣所有PCI卡都無作用!
板上的網路晶片是RL8111C沒錯
用電表量了一下
pin 16,37,46,53 量出 3.3v
pin 21,32,38,43,49,52  量出 1.2v
pin 8,11,14,58  量出 1.2v
pin 22,28 量出 1.2v
pin 2,59 量出 3.3v
不過1.2v的電壓惠在0.97v和1.2v跳動
64RESET 電壓量出是0.63v
旁邊的25.0晶振也有換過,狀況一樣...

補充內容 (2015-1-15 08:28 AM):
剛剛看了MSI的PDF說明書,IDE是由JMicron JMB363 晶片支援,不是南僑,怪不得可以wor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回家就試了一下,IDE接硬碟測試很正常讀取
第一次開機WN7有抓到網卡 但接網路線無法連線,只亮一顆綠燈... ...

64的電壓有無跳変?

PCIe與PCI界面的PCR訊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的電壓有無跳変?

PCIe與PCI界面的PCR訊號呢?

64的電壓沒有跳變
我有用手直接觸摸網卡晶片,有點熱熱的!

PCIe與PCI界面的,我還在研究...找資料中!今天晚上再回去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64的電壓沒有跳變
我有用手直接觸摸網卡晶片,有點熱熱的!

系統按RESET鈕,64針電壓都沒跳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按RESET鈕,64針電壓都沒跳変??

對不起!我不知道要按RESET,對不起...我回家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按RESET鈕,64針電壓都沒跳変??

對不起!我不知道要按RESET,對不起!!!我回家再量~~~

楼主:
慘了!不小心多按了...一封變成三封...我也刪不掉~~~
麻煩版主幫忙...Sorry!!!

网友:
以我修好一片1156 不開機外加網卡有時會抓不到的經驗是  橋附近有電阻 掛點了另外 網路卡晶片應該也是有問題的@@ 你參考看看
還有穩壓應該有問題在網咖晶片周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按RESET鈕,64針電壓都沒跳変??

系統按RESET鈕多次,64的電壓沒有跳變,都是0.63
PCI插槽電壓 3.3v 5v 12v都正常,PCI A15腳位RESET 3.3v 按RESET會降到0再上升到3.3v
這是目前所學的,其他還在想即找資料...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統按RESET鈕多次,64的電壓沒有跳變,都是0.63
PCI插槽電壓 3.3v 5v 12v都正常,PCI A15腳位RESET 3.3v 按 ...

PCI、PCIe兩個不一樣喔~~
PCI正常了那PCIe呢?...你要量藍色1X的插槽

難到網路晶片沒有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PCIe兩個不一樣喔~~
PCI正常了那PCIe呢?...你要量藍色1X的插槽

PCI-Ex1 我也量測所有電壓12V 3.3V都正常,這次我還測試了PCI和PCI-Ex1 GND腳位是否正常,還有PCI AD1~32的對地阻值都是7.25左右,結果也都正常~~~Orz
但是網卡晶片的第64PIN 就是一直0.63V,板子還未開機也是這電壓~~~我在想是不是該買支熱風槍拆了這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PCI-Ex1 我也量測所有電壓12V 3.3V都正常,這次我還測試了PCI和PCI-Ex1 GND腳位是否正常,還有PCI AD1~32的 ...

時脈訊號呢?

楼主:
pin33 - reference clock request signal
pin60 - input of 25MHz clock reference
pin61 - output of 25MHz clock reference

請教一下,時脈訊號是不是指上面這三隻腳,也是量它的電壓檔嗎?謝謝~

网友:
網卡有驅動嗎?

楼主:
有時會出現驅動,但是打驚嘆號!
大部分是連抓都抓不到...

网友F:
要不要先到微星的網站先把所有的驅動程式都抓下來,全部使用微星的驅動程式更新一次試試
我有遇過類似的問題,把它全用原廠程式更新完後就正常了
http://tw.msi.com/support/mb/P43 ... own-driver&Win7 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先到微星的網站先把所有的驅動程式都抓下來,全部使用微星的驅動程式更新一次試試
我有遇過類似的問 ...

確定不是軟體問題,是硬體問題!謝謝~~~

楼主:
最新報告!
cools0607 有提到加焊南橋或檢查RJ45周邊相關電路
0982788072 也是提到橋附近及網路卡晶片
因為小弟沒有熱風槍解焊網路晶片,索性拿了家裡瓦數最大的吹風機1380W,對著南僑附近及網路晶片附近吹了一下,結果PCI插槽居然抓到我的PCI網卡了,四個插槽都試試,居然全部OK,這是甚麼情形???
當然主機板上的內建網卡還是一樣掛在那...直接進BIOS關掉內建的網路!目前燒機測試穩定中...
實在是搞不懂?然到真的被吹風機吹好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報告!
cools0607 有提到加焊南橋或檢查RJ45周邊相關電路
0982788072 也是提到橋附近及網路卡晶片

南橋死一半?放個2個月再試機看看~~

楼主:
目前一切正常中~~~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報告!
cools0607 有提到加焊南橋或檢查RJ45周邊相關電路
0982788072 也是提到橋附近及網路卡晶片

嗯! 不錯,看來你平常有做好事燒好香....
或許真的好了,但如其他大大說的,放2個月試試看....搞不好.....

感覺像是南橋空焊
建議你把南橋加焊
如果真的沒有工具,看來你也只能先這樣....總不能因為你要喝牛奶,叫你去養一頭牛

网友:
有無可能是PCI插槽接觸不良

楼主:
目前使用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