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路燈驅動電源如何計算

楼主(2015-01-12):
各位前輩好,
有些問題想請教,
朋友給的LED路燈,有幾支(單排6顆,共4排,24顆LED)直接用12V~20V,4A的變壓器可以直接驅動,
可點亮的就沒上傳圖片了,

但有幾支就是無法點亮驅動,如下三張圖,手邊沒有此燈的設計圖及原來的變壓器,無法去判斷是幾串幾並,
想問站上的前輩是否有接觸過此種LED路燈,大約多少V多少A的電源可以啟動,謝謝

下圖一,1及4排是24顆,2,3排是12顆,共72顆
圖二是LED的編號或者什麼的,看不懂
圖三為另一種燈板,也是路燈使用的

共72顆

共72顆

LED燈的編號

LED燈的編號

9*8,共72顆

9*8,共72顆

网友:
總覺得有看過類似的帖子...

找了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578
雖然不太一樣, 但您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謝謝dcstudio回覆,我有找相關的,也去試過不同電壓,但都不會亮,但每一顆LED我有用電錶試過,都會亮,排除LED故障問題,我再上網找找看,這是台灣一家leadray做的LED路燈,謝謝

网友A:
你有量電源端至LED的線路會通嗎?
若線路會通
先找出一顆LED會亮的電流是多少,再用恆流源接上電源端,調高恆流源的供應電壓直到LED會亮就可量到電壓是多少了!!

若線路不通則是斷線或是中間有驅動線路壞掉了,是路燈的話應該是110V或220V電源,中間可能有驅動線路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dcstudio回覆,我有找相關的,也去試過不同電壓,但都不會亮,但每一顆LED我有用電錶試過,都會亮,排除LED故 ...

既然LED都會亮......何不用電表法找出連接的方式(應該不難)

那個9*8,共72顆的.....有沒有可能是接ac220v的???

喝口茶....休息一下...看一下這篇文章(另類思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56-1-1.html

网友C:
使用最低定電流法測試(例100mA,電壓從3V開始),再逐漸調高供給電壓,直到LED有輕微亮起,此時再作電壓及電流的微調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量電源端至LED的線路會通嗎?
若線路會通
先找出一顆LED會亮的電流是多少,再用恆流源接上電源端,調高恆 ...

有量過,會通,但是單顆電流源沒有去測試過,我回去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LED都會亮......何不用電表法找出連接的方式(應該不難)

那個9*8,共72顆的.....有沒有可能是接ac220v ...

我可以確定是接110V的,因為我另一塊8*7的,只用18~36V,900MA的驅動就可以點亮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最低定電流法測試(例100mA,電壓從3V開始),再逐漸調高供給電壓,直到LED有輕微亮起,此時再作電壓及電流的 ...

這太深了,我沒有可以調電壓定電流的設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