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32V7700D 有背光無影像,求助

楼主(2015-01-12):
不好意思,家里小孩的電視突然就停工了
型號是 奇美 TL-32V7700D
面板的型號如下
目前的情形是出現有背光沒影像的情形
送電時亮紅燈,按下電源開關,出現背光,但沒影像
想試試能不能維修,拆下發現,電源,主板卻找不到T-CON板
開機按下亮綠燈後量了一下,主板有12V,5V,3.3V,2.0V,1.8V
送到面板的電源3.3V也有,但再按關關卻無法關機
不知有沒有可以查修的方向,或是主機板故障不建議修理
若是主板故障,不建議修理的話,不知公板的TSUMV59XU是否也能使用
修電視只修過電源,或高壓板,想說之前奇美這類情形大家都是以T-CON故障為主
沒修過想說試看看,沒想到這台怎麼找不到那塊T-CON,
還請先進們給點提示,都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先拆屏線,用電表量一下屏線第1~4腳有沒有+12V,如果有,拆開面板鐡框,量一下FUSE有沒有斷

网友A:
面版電壓是12v
你說3.3v~好像不太對
請問你量第幾腳

网友B:
這隻T-CON好像與位址板合為一體了
如果T-CON出槌,電視ON/OFF的紅綠燈應該還能正常顯示

聽您的描述~ 三太子猜說:EEPROM程序跑掉
HANKHU最近也在找這台的程序,可請教他看看

楼主:
謝謝幾位大大的指教,
機器拆掉放在公司,明天再來量一下電壓
其實有個微妙的地方,會亮電源燈,按下開關亮綠燈,背光亮起
但再按電源開關也沒用,機器是無法再關閉的
面板電路若故障,不知是否能關機,或是因面板電路故障,所以便無法關機
但如果是EEPROM程序跑掉.恐怕就真傷腦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隻T-CON好像與位址板合為一體了
如果T-CON出槌,電視ON/OFF的紅綠燈應該還能正常顯示

三太子有偷喝酒喔,這台我沒修過怎麼會要找它的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有偷喝酒喔,這台我沒修過怎麼會要找它的程序呢

呵呵! 一修大師,哩喝很兇說~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32V77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一修大師,哩喝很兇說~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522&highlight=32V7 ...

哈哈,這是幫我附近一個同業朋友徵的啦,難怪我沒映像,後來那個朋友買了一塊主板了,明天來去幫樓主問問有沒有程序

网友:
這問題主機板壞  只要能開機無法在關機 無聲無影  你確定你電源版5VS.SW5V 12V 24V都有 那就查主機板了

正常開機後要能在關機不管用按鍵或遙控器都要可以開關機

有背光 有沒有聲音   這個判斷點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這是幫我附近一個同業朋友徵的啦,難怪我沒映像,後來那個朋友買了一塊主板了,明天來去幫樓主問問 ...

這台32EV700S程序也幫忙找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版電壓是12v
你說3.3v~好像不太對
請問你量第幾腳

不好意思,量了一下,
12V及後端的3.3V,1.8V都有,所以面板看來電壓都是正常的
看來是主板問題較大的

网友C:
大大這是這一台的程序,裡面有兩個,這兩個都是這一台要用到的程序,分別於不同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台32EV700S程序也幫忙找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87-1-1.html

回稟三太子,沒有這一台的程序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稟三太子,沒有這一台的程序耶

不公平,北狼攏有

网友D:
公板點一下,就一拍兩瞪眼

网友:
感恩先知高人提供許多知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量了一下,
12V及後端的3.3V,1.8V都有,所以面板看來電壓都是正常的
看來是主板問題較大的 ...

老兄 看看下面連結的維修案例 參考看看  您應該會有答案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 看看下面連結的維修案例 參考看看  您應該會有答案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23-1-1.html ...

謝謝你的提醒,但這塊面板和那塊是有點差別的
這塊是沒有那張T-CON的,才會有點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板點一下,就一拍兩瞪眼

本來也想用V59來點一下,但看了面板和V59的連結PIN的定義,
看的有點眼花,信號排列上有點兜不起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提醒,但這塊面板和那塊是有點差別的
這塊是沒有那張T-CON的,才會有點麻煩

重點不是在有沒有T-com

面板PC板與鐵板短路!?
面板PC板是屏線接到面板端上的PC板
與機箱的鐵殼短路(也就是那藏在面板上端的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這是這一台的程序,裡面有兩個,這兩個都是這一台要用到的程序,分別於不同IC

一休大,
程序里是註明25L3206E,但主機板上是MX的25L3205D
另一棵是CFEON的T16-75HIP,應該是25016倒是沒錯
目前還在找CHIP本身的PDF檔,手上只有3M的IC夾來作連結燒錄
平時個人因怕死習慣有PDF檔確認接腳才會來測試的
這星期工作較忙要下星期有空再來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點不是在有沒有T-com

面板PC板與鐵板短路!?

那個我檢查過了,在面板的鐵板拆下來後送電,
面板上面的那塊位址板的工作電壓12V,3.3V,1.8V全都有,
但除了一樣沒影像外,主板還是只能ON,是無法作OFF動作的
狀況是相同沒有變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我檢查過了,在面板的鐵板拆下來後送電,
面板上面的那塊位址板的工作電壓12V,3.3V,1.8V全都有,
但除了 ...

正常來說 主板如果正常 就算拆掉屏線也能正常開關機不是? 怎麼感覺是主板問題
大大要不要先搞定主板 面板就先不管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