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宇瞻Apacer 500G USB2.0 外接盒故障維修(因為加密區非修不可)

楼主(2015-01-12):
硬碟不是我的,幫朋友老公(警察)拯救硬碟資料~因為他挺趕的...來匆匆去匆匆~僅拍重點照~Sorry~
故障狀況:無法讀取硬碟,原本換個新的外接盒就能用了~奇怪的是只有看到260G的容量,一問之下才知道有所謂的保密區,從磁碟管理看下去,的確有兩槽,但是剩下的那槽卻是未規劃過的狀態!!
再問才知道需要透過內建的軟體DiskLockUtility來開啟,但是DiskLockUtility卻怎麼也不給使用,偏偏重要的都在裡面....
只好進行外接盒維修了....
拆開來狀況是有元件燒毀~如果沒有燒毀...以我的功力可能無法修復....

宇瞻外接盒電路板

宇瞻外接盒電路板

FB3斷路、C30短路,拆壞掉的光碟機上的同等大小元件換上,電壓正常了~DiskLockUtility也能正常開啟然後輸入密碼解鎖,第二個分區200G出現囉~

146G的重大資料以USB2.0的速度跑太慢,警察大人要趕著回家~故完修.歸還.收錢~
維修友情價:Free,新外接盒USB3.0:400元,收工~謝謝收看~
結論:加密保隱私~壞了要有石沉大海的決心!!

网友A:
所以理論上,再買一個Apacer外接盒裝上,就能夠讀取?

目前看過最絕望的是NTFS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理論上,再買一個Apacer外接盒裝上,就能夠讀取?

目前看過最絕望的是NTFS加密  ...

這個, 要看軟/硬體是怎麼做的!!

有的軟體會把加密的Key寫進USB Controller, 一定要軟體/Key都對到了才能讀檔案.
有的軟體僅是靠軟體加密, 只要軟體能裝起來, 換個盒子也能讀!!

加密方式各有優缺... 但對使用者來說,
軟/硬丟了其一... 資料就再也回不來了...

网友B:
搞不好加密的都是........與公務無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加密的都是........與公務無關的

這倒沒有注意~只有撇見資料夾,都還蠻正常的名稱,可能屬於重大刑事部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倒沒有注意~只有撇見資料夾,都還蠻正常的名稱,可能屬於重大刑事部分吧~ ...

那是種偽裝~~

网友:
哈... 牛有笑出來...
因為我們這早期的D槽, 好像都有名叫 "Hot-Plug" 這種資料匣的說..

网友:
反正,有拆開來看都會有希望的!

网友C:
只看到FB4及C30,沒看到FB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到FB4及C30,沒看到FB3啊!?

焦黑處蓋到了~仔細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焦黑處蓋到了~仔細瞧瞧~

找到 FB3 了,( Ferrite B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