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FLATRON W1934SN看一小時候,螢幕消失

楼主(2015-01-12):
之前看荒神兄到回收場買了幾台故障機回來維修,我也依樣畫胡蘆到回收場買了一台19" LG寛螢幕
花了我350塊大洋,跟老闆殺個50塊,沒想到老闆價錢很硬,完全沒有議價空間,應該是有固定的人會跟他
收,價錢才會這麼硬,

買回家後一插電,不得了,竟然是好的,心想這是什麼狗屎運,隨便買都可以買到良品,但想了一下,應該不可能
有人會把好的東西丟到回收場,果然開機一小時候開始出現亂跳的橫線,沒多久螢幕就沒有東西了,後來
拿機絲要開始拆機,沒想到這個螢幕竟然沒有半顆縲絲, ,觀察了老半天,還是不知道要從那
裏開始拆,我哩咧,還沒開始就卡關, ,有高手可以告知這個LG的螢幕要怎麼拆嗎

网友:
腳架蓋子先拆
打開後應該可以看到螺絲
在來就是拆機棒了

网友:
這台不能拆腳架.直接卸下邊框就可以了.

网友A:
350還不是很硬.上星期去高雄大寮某家回收的.19的他一台要價700.完全沒議價空間,難怪他裡面堆了幾十台當寶

网友:
這台估計是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還不是很硬.上星期去高雄大寮某家回收的.19的他一台要價700.完全沒議價空間,難怪他裡面堆了幾十台當寶 ...

一台新機才多少....
  資源回收一部150-250
  賣出700元.賣誰啊?良品嗎?保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還不是很硬.上星期去高雄大寮某家回收的.19的他一台要價700.完全沒議價空間,難怪他裡面堆了幾十台當寶 ...

它沒有去外面看看.....我修理好的19"才賣600-800元.可能那些是好的喲!

网友:
哀~~整堆就像在堆廢五金一樣亂疊.稍微看一下面板..幾乎都刮傷撞傷破皮.應該也有些面板撞破.都快成廢物了.突然覺得有點奇怪.一般回收廠都有固定人在收.他怎會有一大堆.好奇的去問看看價格..妖獸喔....700大洋.還不給議價.

网友B:
Disassembling

1. Pull the cabinet upwards, Then push the button ”push” to separate the hinge body and stand body. Turn around the base lock to open the lock between base cover and stand body. Then separate stand body and base cover.

2. Pull the cabinet upwards, Then separate all latches on each side. Disassemble the back cover. Remove the control button from cabinet, Then disassemble the connector.

3. Separate the lamp shield from rear shield.Please pull off the latch first.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isassembling

1. Pull the cabinet upwards, Then push the button ”push” to separate the hinge body ...

Error: The above is the LG FLATRON W1642S!
Sorry !!!

The LG FLATRON W1934S is correct one below:

LG TFT-LCD Color Monitor FLATRON W1934S.pdf

797.97 K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ror: The above is the LG FLATRON W1642S!
Sorry !!!

巴西的朋友(JosuelMarques)你用的翻譯軟體也太強了吧,竟然知道我的問題!

Good job!

网友:
引用 楼主:
巴西的朋友(JosuelMarques)你用的翻譯軟體也太強了吧,竟然知道我的問題!

不勝感謝! GphKimo

楼主:
看了各位的討論後,原來350不算貴,算一算中古的良品也才大概1000元,利潤很少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
老闆價錢粉硬~老闆心態..你不買..可能還有別人會跑來看..可能會買..再來就是就算沒人買..她們也有固定在收
以上是個人認為  因為我不是老闆~我不懂他們怎想

回收場 買..就像賭博..有些人..會把錢拿去錢用在 吃喝玩樂賭  有些人會把錢拿去簽牌.打牌.打機子有些人會把錢丟去回收場 賭運氣
以上也是個人猜想
上次 哪篇 因還少一台給客人...

所以上星期 哪天天氣比較好跟老爸出海去釣魚..
帶了大冰箱
釣不到一半...回家裝到小冰箱差不多剛好 快一箱
留幾隻起來吃 其他就拿去交給魚商 路上 剛好有近回收場 就先進去看了一下
也是看到2台 一台LG32電視 回來測試了2天 也是沒發現問題 就被搬走了
第2台ASUS 24吋螢幕
測試到現在 也是無問題 應該算小 螢幕上 按鍵 開關機都正常 其他功能鍵有點不太聽話 還沒拆

有貼到不關螢幕地方  不知道 有沒有違規 有的話請板主 幫刪..謝謝

网友C:
回收場一台32吋液晶賣1千行情算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收場一台32吋液晶賣1千行情算貴嗎?

整台是好的就不算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收場一台32吋液晶賣1千行情算貴嗎?

建議多去幾家走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收場一台32吋液晶賣1千行情算貴嗎?

應該算貴吧~

网友:
這台可能是面板問題!

网友:
送去回收的大多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