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系列護背機檢修

楼主(2015-01-13):
1.下圖 這台護寶L-320故障原因卡紙與不熱

當然最基本就是先工作確認,一拆就是卡膠膜,卡膠膜處理就不敘述,下一廠牌再說。
清完後先冷錶運轉,唯一不順馬達走走停停。
再啟動加熱功能OK正常。
加熱實測直接卡膠膜,來幾次都一樣,稿的抓狂沒拍照,漸漸的看膠膜呈波浪狀態,原來橡膠滾筒導熱不均(使用中勿隨意調整溫度),重要是馬達因不順造成滾筒熱不均卡膠故障。
事情大條,非專業只能網搜,哇!馬達單價不俗且是220V,幾乎無這方面諮詢只能送修。
免錢加減摸,想了解馬達如何正逆轉。
2.下圖 供電端藍與黃接二段式切換開關(做正逆轉)加一顆電容,黑與淺藍共接。

3.下圖經過分解後由左而右
左圖馬達組體線圈組(定子),右上一排為減速齒輪,右下一排為永久磁鐵(轉子)

4.下圖 續拆原來是上下二層線圈組分別負責正反轉

5.下圖 重組屢試不爽,似乎有阻力時而空轉。
zuoso2006 大貼文,似乎方向搞錯,就有機會污馬達了http://bbs.pigoo.com/thread-54708-1-1.html ,哪知七嘴八舌多方人馬指引修復,希望落空。
隔一段時日商辦大樓又丟出一台準備殺肉,結果先修好(後敘)。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把轉子與磁鐵黏死再適度調整位偏移。
就OK了 等待下次脫離。

6.下圖馬達規格

7.下圖 附加故障小型散熱風扇二個掛一個,找一顆來抽換除厚度不同
重新再實測OK

8.下圖  BAS CA-320P 只是不同廠牌而已,這個有數位顯示,結果也是一樣卡膠膜與不加熱,最後丟棄。
本來要殺掉貍貓換太子,哪知檢查後先摸好。

9.下圖  卡膠膜第一步驟就是斷電(前一台經驗,手頭無說明書只有試)
加熱滾筒拼命的刮(未拍,不要刮得坑坑疤疤)只有前面上下一組才是。

10.下圖  殺千刀後記得要用波斯貓才會黏的緊,你知道的不然無法溫存廝磨。

11.下圖 當然記得要善後,吃乾抹淨,不然遺臭萬年。
趕快回神,好像越描越黑,就是石英燈管反射罩刮乾淨。

12.下圖 試電不會吧,真的不加熱,被殺的機會越來越大了。
主板正面有喵到了問題點。

13.下圖 主板背面

14.下圖 溫度顯示板與相關控制開關

15.下圖 拔不下來,真的相親相愛黏條條。
測量也短路,最粗的先掛掉,檢測繼電器正常,拆線後供電石英燈管正常。
怎麼會搞得如此火熱難分難解?

16.下圖  去找些事業廢棄物,可以哦有合

17.下圖  調整插頭線位與重新焊上後

18.下圖 送電後紅通通強強滾,感溫原件測試OK

19.下圖 這是團購剛買測溫槍,石英燈管破400,隔空抓溫。

20.下圖 測橡膠滾筒,至於護背機溫度設定與測溫,參考用。

21.下圖   送膠膜再度卡關........涼涼涼.......,繼續除膠作業,原來壓力不均,一滾軸施壓槽過當分家了。

22.下圖 還好下滾輪同設計,除對調在位移(內外交換卡溝槽,下單溝上需雙溝,上加了施壓調整溝)

23.下圖 四滾輪八邊含齒輪重新上油

使用守則:壓力/溫度/膠膜厚度設定調整要不然很快就掛。
數日後D ......................................................................都跟人跑了...

以上參考

网友A:
謝謝大大詳細的解說,小弟學習了

网友B:
請教大大圖10的波斯貓是啥東東? 看很久還是無法領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詳細的解說,小弟學習了

大多都要跟各位見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大圖10的波斯貓是啥東東? 看很久還是無法領悟

不會吧!哪有可能沒看到波斯貓(膠台)
哪金絲貓一定看的到

网友B:
呵呵, 原來是露出半身的膠臺...
如能找金絲貓來示範就更好了

另外再詢問一下, 貼膠帶的用意是什麼?

网友C:
WKM武功高強,厲害耶!
有沒考慮做個招牌"小家電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原來是露出半身的膠臺...
如能找金絲貓來示範就更好了

貼膠帶除異物

就跟金絲貓護膚要用面膜除痘,波斯貓只能用膠帶護橡膠除渣。

其實用刷子/吸塵器/擦拭微小細物都沒辦法清除,肉眼看不出來,觸摸滾輪才知,輕微細物容易造成熱錶加壓產生氣泡,嚴重直接卡膠膜。

忘了漏ㄧ項異物,哪怕灰塵卡入橡膠滾輪內時間累積久了,經過高溫加持異物也會炭化造成施力與溫度不均而卡膜。

非專業的以為修好,這是損失N個膠膜代價看到的併發症場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M武功高強,厲害耶!
有沒考慮做個招牌"小家電修理"

哪有
要賺錢時間哪有武哪麼久
恐怕褲腰(哭餓)要束緊,賺沒吃。

看三太子香火鼎盛就夠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貼膠帶除異物

就跟金絲貓護膚要用面膜除痘,波斯貓只能用膠帶護橡膠除渣。

感謝詳細說明!
過去遇類似的狀況都是用酒精擦擦了事, 沒去特別注意竟會有如此深遠的影響, 真的受教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