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一滴水搞掉一天假日,瓦斯熱水器水盤漏水維修,耗材3元

楼主(2015-01-13):
原本是要貼維修失敗文,沒想到兩天後發現已經正常不會漏水了。

話說週日要離開廚房時眼角瞄到有一瞬間的閃光,轉身靠近一看,熱水器下方地上有些潮濕。
再往上方看小加壓馬達及熱水器水盤,

01水滴

01水滴

才想起了這個大概一兩年前就已經存在的漏水問題。
難得這些日子以來你的表現都算正常,
既然又讓我發現了,相逢即是有緣,怎可以再對你視而不見咧。

打開熱水器外蓋,才發現熱水器真的等我理它已經很久了。

02拆開後

02拆開後

拆掉變壓器電池(已經很久不用1號電池了,改用變壓器轉一號電池桶),
拔掉小加壓馬達及撤掉瓦斯管,

一般來說,以我這台熱水器來講,要拆下水盤,應該是很簡單地轉開水盤右側出水到熱水器入水管的螺絲,以及瓦斯管螺絲後,
只要再用十字起子轉開微動開關後面左右各一根螺絲後即可拆下水盤。
不知道是何原因,怎樣都轉不下,偏偏那個地方用扳手或是活動扳手都很難施力。
奇怪的是8號扳手放不進,9號扳手感覺到有點縫隙。
想先拆掉連動開關比較好處理它後面的那兩顆螺絲,
結果悲劇是連那兩顆小螺絲都滑牙了。

為了兩顆螺絲拆不下,最後是拔掉點火針跟感應針的兩根黑管,
下圖固定點火組件的螺絲我是先拆下了,後來才鎖回去只用手拔掉黑管。

撤掉微動開關,最後用T形8號扳手把整個爐心固定在爐身的四顆8號螺絲解掉。

整個爐心已經超過五年了還很新。不過忘了拍照。
爐心拆下來後才好動手用活動扳手跟鉗子把水盤中間六顆螺絲 還有固定的兩顆螺絲拆下。
螺絲經用游標尺測量是8.85mm,這規格到底是正常的還是喜特麗特有的?搞掉我好久的時間。

點火電磁閥跟水盤的相接處卡垢嚴重,但動作上沒有影響。

研判就是從這個洞漏水的。

水盤內部看起來還好,水盤皮沒有裂痕,水盤內部也沒有嚴重腐蝕。

這個水盤針也還好,靠近白色塑膠盤處有些潤滑膏。

這個中心小洞是不是應該有O環來避免漏水?因為完全沒看到任何疑似O環殘餘物的跡象。

附近的瓦斯材料行有開,買顆O環只要3元。一組水盤500元(先不買)。
為了這個3元的東西,搞了好久,還有點後悔怎麼花那麼多時間。
這O環size感覺怪怪的,但是店家說若再大一點的就大太多,應該放不下。
順便問店家關於螺絲尺寸的問題,店家不知道用八號還是九號扳手,
還很納悶說不是一根十字起子就能拆下了嗎?
後來想想正常來講,應該的確如此。

這O環放這裡總覺得沒理由自己會頂在水盤上方中心孔那裏啊,那怎麼阻止水從縫隙中跑出去。
爬文中發現要抹凡士林,就塗了一些在水盤針O環周遭,還有水盤上那個小洞裡。(塗之前有先泡過檸檬酸了)

照慣例,有水垢的地方都用檸檬酸加熱水後泡過。
這次懶得另外燒熱水,直接拿鍋子,東西通通放進去,
加水加檸檬酸後放在剛煮好麵線的炒菜鍋還沒倒掉的熱水中,環保一下。
(被皇后瞪了一下,因為我拿的是平常會用的湯鍋)
吃完飯再去看,水溫溫的,水盤跟水盤皮也變漂亮了。
當然還是要擦一擦,有些較頑固的水垢沒有溶掉。

組裝好的水盤,漂漂亮亮的。

至於固定微動開關的鐵片上那兩顆已經滑牙的螺絲,
運氣很好地,在沒有扔掉的無用螺絲盤裡找到兩顆螺距長度大小幾乎都一樣的兩顆,就取代掉了。

掛回爐身

再把其他東西全部裝回去,點火正常,好,暫時收工。

晚上要洗澡時發現還是有漏水,而且漏得比早上還沒拆之前還多,有點嘔。
已經做好要換水盤的心理準備。
反正這加蓋的廚房原本就不應該放熱水器在裡面,
更何況短短兩尺周遭,有電(插座),有水,有瓦斯,已經拖了很多年了,改天就換成電熱水器好了。
東西其實也都準備好,只差拉電線跟裝NFB的工程罷了。

拖了兩天後,發現竟然不再漏水出來了。
所以懷疑不是那顆O環的關係,而是凡士林被水推進了水盤針跟水盤孔的縫隙,
所以將來如果凡士林被水推出到足以漏水,
而水盤皮等零件還是沒破的話,再補凡士林就行了。
這裡不知道可以補電動機用的潤滑膏嗎?

這次的維修,也讓我又對熱水器的構造更加了解,尤其水盤的動作原理。
不想讓老人家知道我耗掉了一天的時間,不然又要念說怎麼不花錢請人家處理就好了。

网友A:
leobjient大水盤否拉一拉看有沒破洞,這裡漏水感覺是水盤滲出去

网友B:
府上牆上的冷熱水孔,左右方向似乎與一般顛倒。
那個熱水孔是後來施做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objient大水盤否拉一拉看有沒破洞,這裡漏水感覺是水盤滲出去

好的,我會再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府上牆上的冷熱水孔,左右方向似乎與一般顛倒。
那個熱水孔是後來施做的嗎? ...

已經存在超過20年,大概是以前增建時弄錯的。

网友:
謝謝大大詳細的解說,小弟學習了

网友:
偶不小心找到一篇,水盤膜片裂了,墊兩層塑膠袋繼續用。
又漏水,再度更換塑膠袋,繼續爽爽用。

http://kiraly123456.pixnet.net/blog/post/28262899

网友:
你這一型的水盤沒有設計O型環,你買一個O型環裝在那裏是多餘的
有O型環的水盤是在水盤的上方有一個頂針固定座卸下後,O型環就裝在裡面

网友:
太好了,又學到一招,塑膠袋真好用!

网友C:
感覺中間是不是有個齒…

是用來固定 O 環?還是可以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中間是不是有個齒…

不能再拆開了,中間的確是有一個不鏽鋼薄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再拆開了,中間的確是有一個不鏽鋼薄片。

O型環或許藏在不鏽鋼薄片下
這不鏽鋼薄片是用來固定O型環
請拆過的大大來解答

网友:
長見識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O型環或許藏在不鏽鋼薄片下
這不鏽鋼薄片是用來固定O型環
請拆過的大大來解答 ...

也許您說得對喔。
有機會我再拆來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許您說得對喔。
有機會我再拆來看。

請問改變壓器電壓可以多少?

之前試著估資料,沒找到…

手邊有一些鋰電,耐操不怕過放,唯電壓不合,不敢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改變壓器電壓可以多少?

之前試著估資料,沒找到…

當初是買拍賣上面的,變壓器規格是110v 0.15A輸出成4.5V,我有觀察在開熱水時110v耗電量大約是100w。
家裡沒適合的讀卡機,照片此刻放不上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當初是買拍賣上面的,變壓器規格是110v 0.15A輸出成4.5V,我有觀察在開熱水時110v耗電量大約是100w。
家 ...

這種改使用變壓器的方法,瓦斯爐也適用嗎?

100w…那顆變壓器不會抗議嗎?XD
相當於1A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改使用變壓器的方法,瓦斯爐也適用嗎?

100w…那顆變壓器不會抗議嗎?XD

我也覺得奇怪啊,
明明就標示110v 0.15A輸出成4.5V 0.3A,而且那顆變壓器跟9V電池差不多大而已。
而且1號電池不是1.5V嗎?輸出卻是4.5V的。
使用至今約四年,都很正常說。

网友:
3元大工程,不過如果有修好,那成就感就大不同

加油

楼主:
跟各位報告,水珠又冒出來了。
目前正在重新拉線要安裝電熱水器,
預計明天裝好電熱水器後,
後天我就可以不急著要當天搞定地慢慢測修這台瓦斯熱水器,
這次將要從sonytx17tp大 跟cyair大 提醒的那個地方著手進行,
想要看看那個3元的O環是不是可以放在那裏面。
如果是可以的,那還是有機會不用再花錢就搞定滴水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改使用變壓器的方法,瓦斯爐也適用嗎?

100w…那顆變壓器不會抗議嗎?XD

楼主:
昨天總算把擴充的8平方50A開關箱,走線,固定,以及電熱水器的安裝及配線等等搞定了。
偷偷告訴各位......如果您自己沒有多餘的線材,就不要笨笨地跟我一樣用三條8平方穿進20公尺的4分CD管,
雖然前面用1.6mm來拉,還是累爆了。
而且,還沒省下多少錢。8平方三條平均每米67元,8平方3C電纜也才80元。
另外不知道各位知道這種電子式電表的最右邊那格0.1度的在轉的時候會有像時鐘秒針一樣答答答的聲音嗎?
經過觀察,每0.1度之間有十小格,紅燈大約閃8次時電表會跳一下0.05度發出一個答聲,轉0.1度就會答20聲了。
這款是單相三線PTF的電表。

現在可以再次拆開這台瓦斯熱水器的水盤繼續下個嘗試。
將水盤固定在頂針那裏的兩顆螺絲竟然還是不能單純用螺絲起子拆下,
只好還是把整個爐心拆下。
有了上次拆卸的經驗,這次從開始拆到全部裝回去大約進步到只剩20分鐘了,差了20倍!!!!(羞......)。

的確水還是最可能從這個孔冒出的。

這就是水盤針上方的那個小鐵片

拆開後長這樣,不能再拆了。
可是我很懷疑那個孔裡面似乎還有看到一個小凹槽圍一圈在裡面,
那可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拆卸的,
而且怎麼製模啊?

把原本套在水盤針上的那個O環放進去。

對正後再上一次凡士林,先不改上機械潤滑膏。

套回小鐵片,稍微把六個腳往下壓到那個孔裡面,省得失去卡住O環的效果。
裝回去後看起來好像還蠻剛好的,再上一些凡士林。
好,全部組回。

這次請出這支活動扳手,細嘴的鉗頭還是真的有它的好處。

再來就是觀察幾天看是不是還會再冒水出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總算把擴充的8平方50A開關箱,走線,固定,以及電熱水器的安裝及配線等等搞定了。
偷偷告訴各位...... ...

嗯…
  看那個鐵片設計,依個人經驗說說,應該是用來固定東西…(也許真的是 O 環也不一定)
但事實上是何用,個人也不解……

不過圖片不是很清楚,依照片來
紅圈內的顏色和外殼不同,若把銹除乾淨,可能有機會找到類白色的一字起子溝~之後的…應該就不用說了!

  就現階段如果鐵片擠壓 O 環方式不再漏水,那就不要再拆了…

楼主:
是有另一張比較清楚的,只是沒有放鐵片在旁邊所以沒放上來。

原本換好後反覆開關水龍頭測試漏水,頭幾次還有漏水,可是再來卻又沒有漏,
不知道過幾天還會不會漏。

您說的也不無可能,若還有漏就再拆來看仔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看那個鐵片設計,依個人經驗說說,應該是用來固定東西…(也許真的是 O 環也不一定)

你O型環尺寸怪怪的
拆下來沒量量看尺寸是否合適嗎?
孔的外徑跟O型環外徑好像差好多
我看來外徑是不夠大
外圍要完全密合才不會漏水
水針上面若有異物也要清除
那片小鐵片只是用來固定O型環
並不是想靠它用擠壓的方式來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O型環尺寸怪怪的
拆下來沒量量看尺寸是否合適嗎?
孔的外徑跟O型環外徑好像差好多

是啊,尺寸差太多了。謝謝您的提醒。

等下要再去買那店家說的另一個尺寸的O環看看。

然後我想到另一個測試方法不用把水盤裝回去......
直接把進出水管接上水盤就可以開關水龍頭去測試了。
(奇怪前面怎麼我都沒想到這樣做)

网友F:
這圖片跟8#的很類似   8#是構造分解圖(爆炸圖)
這個是動作圖
http://ming-shian.blogspot.tw/2013/01/blog-post_21.html
那水盤針跟腔室應該是要乾的

水盤橡膠膜  應該是一邊乾的  一邊濕的

問題應該在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圖片跟8#的很類似   8#是構造分解圖(爆炸圖)
這個是動作圖
http://ming-shian.blogspot.tw/2013/01/bl ...

專大您好,

感謝您經常回覆小弟的問題,

我之前沒有找到那篇部落格,經過檢視後,

個人非專業認為那張圖不對,那位格主把流進冷水的方式跟那個流通孔之間的關係搞錯了。

這次的維修讓我搞懂了水盤運作的原理,原本也想用畫的來表明,無奈技術太差,就不嘗試了。

我的理解是~~
水盤那個流通孔(請恕不知專業名稱)是開在很靠近中間的地方,所以水盤皮上下都會有水,
當水龍頭沒開的時候,水流靜止,水盤皮上下壓力一致,所以零水壓差的情況下,無力把水盤針往上頂。
當水龍頭打開的時候,水往壓力低的地方流(往水龍頭),水壓無力再顧及那個流通孔,
所以水盤皮上方壓力為零,水盤皮上下方的水壓差就把水盤針頂上去,啟動微動開關跟瓦斯壓差盤等機制。

若水盤皮破了,水也會從破洞流向水盤皮上方,水盤皮上下方就沒有足夠壓差把水盤針往上頂。

而小弟認為那位格主畫得不對,理解錯誤的地方,
理由1是水從(1)水盤皮外環的地方流進加熱管路裡面的話,會造成水流量變小及壓力損失。而水盤的結構設計是不會造成任何壓力損失的。
理由2是水盤皮在佔絕大部分時間的非點火情況下,水盤針往下,水盤皮是變形的,水盤皮的壽命就減短許多。

小弟的理解若有錯誤還請不吝糾正。

楼主:
又拆一次了,
確定沒有一字的地方可以轉下這地方,但也用一根迴紋針拉直深入這個孔裡面確定了裡面的確真的有個環狀溝,
再仔細看這圈內的銅環邊緣,似乎跟水盤不是同一個模,無奈這個銅圈頂不出來,
而瓦斯熱水器材料行另一款O環也跟這個水盤不配,
只好放棄無料維修,買了一顆新的水盤$500。

原本在沒屋頂拍賣那裏看到有一賣家有可洩壓式水盤,跟他自己另一賣場的無洩壓式水盤只差20元。
這間材料行只賣無洩壓式的,說原本的確有賣,
但一堆師傅老闆們都說用處不大,所以後來進料單純化只有這一種無洩壓式的。
左邊是新買的,右邊是喜特麗的。
外觀質感差很多,喜特麗的比較好看。
老闆說左邊這款的O環有兩個,一個在裡面。一個在上面頂部。

搞懂了喜特麗水盤下方那一顆螺絲是幹嘛的,裡面有一彈簧,
也就是屬於洩壓式的水盤。

喜特麗的

新買的

裝上後測試點火OK,

改移到二樓替換掉另一台至少已經十年的莊頭北,
以前曾上論壇請教關於那台莊頭北關於點火針的部分,
後來處理好後,大約每個月都會發生一兩次突然點不著火的情形,
但是等老人家叫我上樓去看的時候,又可以點著了。

這台原來熱水出口有個小玩意,現在我知道就是洩壓用的。

花了一個小時,熱水管包保溫管,瓦斯管換接頭,水管換墊圈,
結果點火測試後,竟然發現原來這個月皇后提到水不夠熱的情形真的跟熱水器有關,
以前我從最小火力小調20~30度的角度就可以聽到火力有差,水溫拉很夠,
最近轉到過90度中火到大約110度了還被嫌太冷,
今天測試開熱水水龍頭後,去轉火力調整鈕,
不論來回轉到多大多小,火力似乎都沒變,甚至水溫還會降低。

慘慘慘,趕快把原本莊頭北的換回來,
才花了500元換水盤,才確定熱水器的瓦斯調節有問題,
真是悲劇了,接著要怎麼修,又要做另一個功課了。

楼主:
上網爬文發現有一種瓦斯調節器,去電材料行問我五年的機子都沒換過瓦斯調節器,說應該不分廠牌,一顆100元。改日買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拆一次了,
確定沒有一字的地方可以轉下這地方,但也用一根迴紋針拉直深入這個孔裡面確定了裡面的確真的 ...

感謝樓主的努力,因為我也很想知道那個 O 環是怎麼塞進去的…
因為我的水盤也是同樓主新買一那一種,自己拆修過也換過 O 環…

火力調整無法讓瓦斯無法大量出來,有幾種可能…
原本的頂針會頂到瓦斯底下的開關(紅色箭頭),可以先解下藍色固定螺絲,清潔一下是否進氣與出氣孔塞住
即下面意示圖③

另外控制出主火瓦斯的出氣孔

上面會有橘/綠色線是母火/主火的瓦斯電磁閥…

另外點火的微動接觸不良,也是會造成不定時不點火…電子點火 IC 控制器也是可能故障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網爬文發現有一種瓦斯調節器,去電材料行問我五年的機子都沒換過瓦斯調節器,說應該不分廠牌,一顆100元 ...

瓦斯調節器就是連接瓦斯管與瓦斯桶之間圓形長得有點像水盤的零件,你將它轉下來後,往接頭管內注意看,
會看到裡面有個濾網,火力變弱了有可能是這濾網髒了,造成瓦斯出力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樓主的努力,因為我也很想知道那個 O 環是怎麼塞進去的…
因為我的水盤也是同樓主新買一那 ...

感謝sonytx17tp大的提示。
第一次清水盤的時候我有把紅色那地方能刷掉的水垢都刷掉了,
現在也是懷疑裡面有塞住,
尤其懷疑那個您說的控制出主火瓦斯出氣孔的溫度調節閥故障
會再繼續修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瓦斯調節器就是連接瓦斯管與瓦斯桶之間圓形長得有點像水盤的零件,你將它轉下來後,往接頭管內注意看,
會看 ...

感謝tsao0427大,

就想說瓦斯調節器一般都是指您說的這個東西,這玩意兒我家裡都換成有壓力表的,
目前初步先不懷疑這東西故障,因為樓上那個在用莊頭北那台熱水器的時候火力是很旺的。

謝謝您的提醒,以後我就知道怎麼清瓦斯調節器裡面的東西了。

楼主:
今天去了瓦斯材料行,老老闆說火力調整組件不像水盤那麼通用,他們有的跟我的不一定合。
看來除非找喜特麗來修,不然要拆好像也不容易。
除了水盤以外,有三個地方喜特麗還特地點了色漆上去做記號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了瓦斯材料行,老老闆說火力調整組件不像水盤那麼通用,他們有的跟我的不一定合。
看來除非找喜特麗 ...

個人認為,傳統型的瓦斯熱水器很多都是相同或是類似結構,甚至很多零件可以代用更換。
只要了解工作原理與運作流程,自然有辦法摸索出維修辦法…

  這種傳統型的就是因為構造簡單,所以故障率算是很低的,一台用十幾年的也是大有人在,小經銷商有的不願修甚至建議客人換新還是在於利潤問題。
  樓主都拆到這了…我想,只差那一步了,加油!

网友:
五年以上不得維修........政府說的

网友:
大大:

負極接在紅圈處應該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