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87TW 花屏 。

楼主(2015-01-13):
朋友一台TECO TL3287TW 花屏

拿來要我幫他處理看看,說弄不好就要送給我。

我拆開來看所有板件都正常沒什麼異樣。

目前確定,電源板輸出都正常,高壓板可以啟動沒問題,軟排換新應該沒問題。

請教專業前輩們,這個問題可以從哪方面開始排除 ?

如果是面板故障,可以綁定修復嗎 ?

謝謝 ! 請指教。

网友A:
不像是軟排的問題.面板NG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軟排的問題.面板NG居多

張大前輩你好! 請問這故障可以修復嗎 ?

网友:
是面板故障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張大前輩你好! 請問這故障可以修復嗎 ?

三太子有在教.您都沒拿香拜拜.

网友B:
用三太子大大的畫面異常綁定工法..逼螺絲..試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8%9E%BA%E7%B5%B2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太子大大的畫面異常綁定工法..逼螺絲..試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5 ...

你好!謝謝,參考完三太子的工法。
畫面明顯改善,只剩下3條略紅的直條線,但因面板被我粗心壓破了
所以整片報銷。

网友C:
' 拿來要我幫他處理看看,說弄不好就要送給我。'

樓主的朋友針會說話,弄不好送給你,那弄好了不就...,這種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拿來要我幫他處理看看,說弄不好就要送給我。'

樓主的朋友針會說話,弄不好送給你,那弄好了不就...,這 ...

半買半相送 。
不可以就送,可以就買。
修的好看花多少成本,朋友買單,修不好回收價100,省的麻煩。就當送我。
我的立場是,試試當練功,免費的白老鼠。修的好就修,修不好也沒損失啥。

网友:
安捏聽起來是樓主佔了朋友的便宜了,因為賺到了真功夫,無價。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那種就不用花時間修.
修好用也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