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W2240M有陰影出現

楼主(2015-01-13):
如圖,畫面有陰影
請問這可修復嗎?
還是直接殺肉

网友:
可能是壓克力板
拆開面板就知道了
裡面有透光點
那個點應該是被黏到白色塑膠片上了

先拆吧不行在殺

网友:
應該是LED燈條壞了。

技術高超一點的話,可以修復。。。。

网友:
看起就像draculaxx 大大講的一樣應該是LED燈條壞了
如果是那就比較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