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普hd4921電磁爐維修

楼主(2015-01-13):
同事今天送來一台故障的電磁爐,聽說是加熱會跳!

打開來很新,除了有小強大便在 !_!

這台是大陸用CHK這家IC設計公司的方案,從電源到主控都用他家的IC,但都找不到資料,真絕!

而且慢慢都用貼片電阻元件生產板子了,愈做愈小,以後大概也不想修這種板子了,哈哈!

一開始測試就發現會正常加熱,但風扇很明顯沒在轉,就往風扇電路查過去。
先用電源試風扇,不會轉!
拿出庫存的風扇,結果也是壞的,唉,淘寶的阿六貨還真是沒品質,只是便宜而已。
發現風扇的電容也怪怪的,電壓一直跳?拆下來量一下
容值剩一半,換成更大一點的電容器。

結果以為做好了,還是沒起風? 只看到風扇好像會一抖一抖的,一量電壓才1.6V,這種風扇是18V的,拆下風扇又到15V,該不會18V供電出問
題吧?是的話就慘了,連IC定義都沒有就難查了。先從開關風扇的電晶体上游查起,還蠻穩定的,19V左右,那就把8050 npn先查看看吧!

bingo,真的這一個的問題,一邊通,一邊不通,大概過電流燒了。換一個拆機的給他,

又能正常煮了,還好沒花太多工時,謝天謝地,不然才收200元而已。

网友A:
什毀~ 拼了命才收200
電費都不夠說

楼主:
這台很奇怪,沒看到保險絲,但在線圈上到是多了溫度保險絲一個,沒太多時間查查看。看來以後大陸的機子
也是愈來愈難處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毀~ 拼了命才收200
電費都不夠說

積分,超過萬 ...
好文,超過萬 ...
回文,快破萬 ...

自從嘉芬小姐從5分被矮化成2分之後,我看論壇裡暫時是沒人有辦法跟你拼了 ...

网友:
時薪多少阿QQ?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積分,超過萬 ...
好文,超過萬 ...
回文,快破萬 ...

那是拼了命 發"好文"得到,那時大伙也是同樣條件。

网友:
好文--好文--

网友D:
按照規矩,你修好電磁爐必須經過"痞酷團測",經過穩定性安全驗證之後才能交件....

這樣吧!~~~帶著機子和火鍋料,到太子宮維修工程部進行穩定性安全驗證,等大家吃

完一輪火鍋之後就能獲得太子宮ISO0852580K驗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拼了命 發"好文"得到,那時大伙也是同樣條件。

嗯,沒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規矩,你修好電磁爐必須經過"痞酷團測",經過穩定性安全驗證之後才能交件....

這樣吧!~~~帶著機子和火 ...

各人覺得此篇 最大重點在於 究竟何時吃火鍋呢?

网友E:
CHK鑫汇科电路板,大陆的电磁炉很多都在用这家的芯片,不知你们台湾有用尚朋堂电磁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K鑫汇科电路板,大陆的电磁炉很多都在用这家的芯片,不知你们台湾有用尚朋堂电磁炉吗? ...

台灣不稱尚朋堂,一般叫"上飯桶"。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K鑫汇科电路板,大陆的电磁炉很多都在用这家的芯片,不知你们台湾有用尚朋堂电磁炉吗? ...

尚朋堂电磁炉用料還不錯,但是一堆問題,不是很好的選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