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Toyota VIOS 音響Panasonic CQ-ES9380AAT改 AUX IN

楼主(2015-01-14):
Toyota VIOS 車用音響沒有AUX IN, 就自已改裝。此音響型號為Panasonic CQ-ES9380AAT, 上網找不到相關資料.只好自已Trace線路。此台音響外觀如圖,可輸入AM,FM,TAPE和DISC(6CD),測試過無法使用版友 shn2157 提供的Toyota 汽車音響 AUX-IN密技 .

找了很久,月找到AM/FM Tuner Pin out和CQ-TS7471A 音響一樣, 且大部份的線路好像都大同小異.紅色框框是這次會使用到的Pin腳.

將音響拆解後的主板,因為此型號線路圖找不到,所以需要trace線路同時把線路圖畫下來方便施工.

改法有三種:
改法1:如果沒有在聽廣播(AM/FM)的話,最簡單只要直接移除R124和R134,然後焊上AUX IN音源線即可.只要焊接三根線:R,L和GND(Tuner外殼都是GND,很好焊).

改法2:如果還需要聽廣播(只聽FM)的話, 可以利用Relay來切換輸入源。當信號切換成AM時, Tuner的Pin9會變成3.3V,反之則為0。利用此根信號來控制Relay.實際上操作時,如果要使用AUX IN就按控制面板的”AM”;如果要聽FM,就按面板的”FM”.當然TAPE和CD仍然可以使用.

改法3:如果要保留AM/FM都能使用,只要將relay改成手動切換開關.改法就沒有畫圖,就請版友自行動刀了.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A:
六個接點的3.5MM耳機插孔是改這東西的好幫手 不用控制也不用R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個接點的3.5MM耳機插孔是改這東西的好幫手 不用控制也不用Relay

原來有這麼好用的東西,長知識了. 這樣只要連接5條線到耳機插座就好了。

网友:
太厲害的改法 !! 佩服 佩服

网友B:
改法二似乎有點問題,原先的fm輸出有串電阻才丟去前級,

按照改法二,那fm輸出就少串那棵電阻...

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

楼主(2015-02-13):
引用 网友B:
改法二似乎有點問題,原先的fm輸出有串電阻才丟去前級,

按照改法二,那fm輸出就少串那棵電阻...

    原本我也有此疑問,但是板子上的零件是直接打0 ohm,
所以我就直接斷開了。
    而實際上使用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我也有此疑問,但是板子上的零件是直接打0 ohm,
所以我就直接斷開了。
    而實際上使用起來是 ...

瞭解,因為我那台的電阻是820 ohm

网友:
還有一種改法不用犧牲 Radio 功能或是麻煩加裝繼電器,那就是直接將外部 AUX/MP3 信號“加”進去。

類比線路有加法器電路以設備種類來說就是混音器,將外部信號與 Radio 同時透過電阻合在一起。
使用時要用信號源開關的方式或同時混音都可,聽廣播新聞台時能配上自己喜歡的背景音樂也是不錯聽。
R124 與 R134 不能是零歐姆或是 820 這樣的低阻抗,外部信號也須用相同大小的串連阻抗接到 IC201 的前端。
這種改法的重點是 IC201 的輸入阻抗的高低,這四顆混音電阻的阻抗提高對訊源彼此間的影響就相對減少,所以最好有 10K 歐姆以上。
但這串連阻抗太高又會導致音量變小,所以得要實際試驗我在這裏也說不準應該用多少的阻值。

這種改法還有一個隱憂,因為整體提高了前級 IC201 的輸入阻抗會改變第二張圖中的 C121 C131 的解強調 RC 常數。
解強調對歐規而言是 50uS,我們這種美規是 75uS,這個 RC 常數的改變其實很多人都聽不出差異來,差異就只是高音的一點多寡,所以也不用太在意。

不過要是讓我自己動手我不會想去改這種線路。
現在一台大牌子的音響主機除了有 Aux in 還有 MP3 用的 USB 端子,要用隨身碟或 iPod/iPhone 或單存充電都可,這樣不用兩張小朋友,要有 CD 的多一張。
車用音響裝在車上因為震動與高溫老化很快壽命很短,有機會還是換掉她比較乾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