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int DF818 喇叭故障[已解決]

楼主(2015-01-14):
[版務編輯  : 已解決 參考15#]

point DF818 靜悄悄,檢查結果喇叭故障(使用正常的喇叭測試),但是電子零件上面的型號通通被加工磨掉,請問這個喇叭的規格是?瓦 ? 歐姆。

電源正常

IC型號一律磨掉

喇叭規格也看不到,,請問這個喇叭的規格是?瓦 ? 歐姆。

网友A:
喇叭   幾歐可以用電表量阿!!

有故障應該會斷路

看樣子,0.5W 8歐 可能性很高!!

楼主:
謝謝eson0724
有找到網路資料,說是喇叭功率12瓦,不知道是幾歐姆?(已經故障,量出來約200K歐姆 ? 怪怪的!)
http://www.point818.url.tw/product_1387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   幾歐可以用電表量阿!!

有故障應該會斷路

謝謝eson0724
有找到網路資料,說是喇叭功率12瓦,不知道是幾歐姆?(已經故障,量出來約200K歐姆 ? 怪怪的!)
http://www.point818.url.tw/product_138749.html

网友:
200K歐

太高了!!   再找找吧!!

网友B:
用1.5v電池,短路接觸幾次,看看有沒有波波的聲音,有大概就不是喇吧壞。會直接用耳機輸出的聲音接觸也行,看看有沒有音樂。

网友C:
找個4歐姆或八歐姆阻抗的應該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5v電池,短路接觸幾次,看看有沒有波波的聲音,有大概就不是喇吧壞。會直接用耳機輸出的聲音接觸也行, ...

謝謝cch002關注
裝原喇叭無聲,用電腦的外接喇叭試則正常,想要購買喇叭但不知幾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個4歐姆或八歐姆阻抗的應該都行

感謝phuang3關注
有空再到台南南一電子找找看。

网友D:
有時候需要把喇叭的線刮一刮再重焊.
你先用電表R檔以碰觸方式測量原喇叭的兩接點,看看是否有反應,若無反應的話,可以用烙鐵將接點加熱補錫再測看看,若仍無反應的話,逐步測量喇叭的兩條導線,看看是斷在哪裡.

网友E:
我也覺得 2#說的對 ...  0.5W 8歐 可能性很高!
因為 看圖2 左下 這種功率IC以及小散熱片 覺得  沒辦法驅動到喇叭12W
這種規格 是10V*10V / 8歐 =~ 12W 亂亂算出來的功率   <--  商人噱頭  不要太認真

另外 原喇叭帶去  材料行比對
因為PCB板 中間開口 會限制喇叭 後端外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時候需要把喇叭的線刮一刮再重焊.
你先用電表R檔以碰觸方式測量原喇叭的兩接點,看看是否有反應,若無反應 ...

感謝scottwang提醒

原先量喇叭二端阻抗均是200k歐姆以上,用手將喇叭線圈及振動膜往下壓一壓、喬一喬,再量一次阻抗居然變成9歐姆左右,重新焊回連接線,重測一遍正常,總算對兒子win的大聲公有所交代,只是不知道能撐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覺得 2#說的對 ...  0.5W 8歐 可能性很高!
因為 看圖2 左下 這種功率IC以及小散熱片 覺得  沒辦法驅動 ...

感謝SIMON1016貼心交代

確實是8歐姆的,我也被廣告給弄迷糊了!
用手將喇叭線圈及振動膜往下壓一壓、喬一喬,再量一次阻抗居然變成9歐姆左右,重新焊回連接線,重測一遍正常,總算對兒子win的大聲公有所交代,只是不知道能撐多久!

楼主:
暫時完修,感謝協助。

网友F:
看起來彈波已疲乏或變形,可做懸邊加強來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彈波已疲乏或變形,可做懸邊加強來改善

如何加強?請不吝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加強?請不吝賜教。

1.將單體取出,放置平坦處
2.紙盆面朝上,做紙盆歸位動作(盆紙兩邊同時按壓幾次,注意要平衡且不要壓到底)
3.在懸邊(紙盆最外圍有一圈圈皺折)塗上(薄薄)的強力膠
4.最後等待強力膠乾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