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源板FSP190-4F03

楼主(2015-01-15):
有5VS,ON時無24V,無昇壓到400V,L6598D VCC 無12V

因為28051常壞,不加思索先換28051,沒好

原來是R38 680K斷路,更換OK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680k這麼大的阻抗電阻---會open,很少見!!

网友A:
請問680k R38的腳色是作什麼功能呢.為什麼ON時無24V,無昇壓到400V,L6598D VCC 無12V......3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680k R38的腳色是作什麼功能呢.為什麼ON時無24V,無昇壓到400V,L6598D VCC 無12V......3Q ...

R38、R39、R40 680K為 IC 28051 PIN1 電壓取樣

网友:
感恩大大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文

网友C:
全汉的电源板,PFC 电路没工作!中国大陆的长虹液晶电视全汉的电源板用的多,能发整张FPS190-4F03 电路图吗?

楼主:
這塊電源板使用了常見的三顆IC,TEA1252,28051,L6598D
TEA1252動作有5VS,並提供TEA1252自身電壓15V,
ON時,15V會送給28051,28051動作後升壓到400V,並使Q9動作,
Q9動作後15V送給12/IC1(popcorn大大貼的圖),也就是L6598D,L6598D動作後有24V。

如前面說的,先換了28051後沒有升壓到400V,翻了自己的維修筆記本,
之前有記錄。。。28051 OK  15V OK 查68OK,
表示之前就有遇到這顆電阻故障,只是不知道是否同編號的電源板,
因為很多板用相同編號的IC,所以我都以IC來記錄故障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8、R39、R40 680K為 IC 28051 PIN1 電壓取樣

感謝三太子開示.弟子有明白了3Q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電源板使用了常見的三顆IC,TEA1252,28051,L6598D
TEA1252動作有5VS,並提供TEA1252自身電壓15V,
O ...

感謝大大如此清析詳細的教導與說明.功力與精神真是令人崇拜.受弟子ㄧ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塊電源板使用了常見的三顆IC,TEA1252,28051,L6598D
TEA1252動作有5VS,並提供TEA1252自身電壓15V,
O ...

圖片拍得很清楚,請問是用何種相機?

楼主:
@@..用手機拍的,大家應該沒聽過的廠牌。。SKY 3000元有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8、R39、R40 680K為 IC 28051 PIN1 電壓取樣

迴授電阻開路,輸出電壓應該是會過高才對哩n_06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圖片拍得很清楚,請問是用何種相機?

版大.這標題型號錯誤.正確應是

FSP190-4F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汉的电源板,PFC 电路没工作!中国大陆的长虹液晶电视全汉的电源板用的多,能发整张FPS190-4F03 电路图吗 ...

FSP190-4F03電路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大.這標題型號錯誤.正確應是

FSP190-4F03

改好了,感謝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