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03 螢幕閃爍問題求助

楼主(2015-01-15):
各位網兄大家好..之前自己螢幕大同V22ECBF螢幕出問題..拆解後目視發現是電容澎起.經更換後果然頭好壯壯

同事後來搬了一台螢幕給我看看...是asus vh203  (VH203s) 這螢幕的問題是..畫面原本都很正常...
接上電源是橘燈..按下開關後正常是顯示藍燈
但是隔一段時間藍燈就會閃爍 閃的時候原本的畫面會回到asus的開機畫面..
就像影片那樣子
youtu.be/p6AB3pEWBvU

原本也以為又是一般遇到的電容澎起問題..但是
拆開後目視似乎一切還算正常
只有那個最大顆的電容因為表面有個塑膠蓋所以看不到情況
請教個位先進
我該朝什麼方向去檢視呢??

小弟我還只是新手中的新手.還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您們

网友:
P+I板輸出的電壓呢?~~正常嗎?

网友:
跟我之前一台22吋的一樣 ! 軟排清一清試試,我的是這樣好的 !

如果再不行很有可能就是這FPC故障。
如果是這個故障可能就麻煩了。
要有專門的機器設備才能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