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汽車胎壓顯示器數字 斷字 這能DIY嗎?

楼主(2015-01-15):
紅圈的數字8變0之類的
感謝回覆~~

网友:
圖太小看不清楚,若是LED的話,或許可以自己找相同此寸的換上.

网友A:
拆開,補焊看看!
拆開才知道是使用什麼方法來作顯示的,
一般來說,應該都是mcu到寄存芯片(74hc595之類的)然後再到七段led,
中間可能還會有限流電阻,
這些個元件測測看看!

网友:
這種症況是絕對要拆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補焊看看!
拆開才知道是使用什麼方法來作顯示的,
一般來說,應該都是mcu到寄存芯片(74hc595之類的) ...

看到您的回答,好像自己不太能解決
四個顯示目前有一個斷字,我在考慮是要花五百還是再忍忍
今天回去看看好不好拆!
謝謝回覆

楼主:
斷成這樣子!!

网友:
拆開才有答案! 運氣好補銲 or 排線問題

网友B:
從39跟38看起來,裏面的單晶片應該沒壞,排線也正常,應該是壞led。
要拆才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39跟38看起來,裏面的單晶片應該沒壞,排線也正常,應該是壞led。
要拆才有答案。 ...

謝謝回答!
若是壞LED那要怎麼修復?或是有無自行DIY的可能..我的程度只到焊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答!
若是壞LED那要怎麼修復?或是有無自行DIY的可能..我的程度只到焊錫... ...

買相同的led換上即可,看是共陽還是共陰,要拆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答!
若是壞LED那要怎麼修復?或是有無自行DIY的可能..我的程度只到焊錫... ...

先拆開看是哪種顯示方式,越來越多消費性產品並不是用常見 LED DISPLAY 組裝的,是在電路板上直接安裝 LED 晶片,之後再套上塑膠面板,有些還有灌膠,拆開就破壞了。

所以還是要先拆開才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開看是哪種顯示方式,越來越多消費性產品並不是用常見 LED DISPLAY 組裝的,是在電路板上直接安裝 LE ...

我拆開了,應該是您講的整塊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拆開了,應該是您講的整塊一起的!

如所意料中.....這樣做才能輕巧,大量生產成本才能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所意料中.....這樣做才能輕巧,大量生產成本才能降低。

這樣一定要送回去換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一定要送回去換了嗎?

看 PCB 上面那塊塑膠面板固定方式,有的從 PCB 後面以細螺絲固定,這種就可以拆卸,有的是塑膠細棒延伸到 PCB 背面,再以熱熔方式固定,這種稍加破壞也可以取下,有的是灌膠固定,這種就拿不下了,一撬開可能 LED 晶片就跟著扯下來了。

拿開塑膠面板後,單顆 LED 晶片也有不同組裝方式,以 SMD 焊錫方式還有修復可能,若是打線的就沒辦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一定要送回去換了嗎?

省事一點的話,送回去換也是可以的。不過從照片看來,38跟39還蠻亮的,可見電流有點大,
除了換新的led以外,LED的電阻也要加大一點比較好。
時間多一點的話,可以自已DIY一塊新的LED面板(看個人功力)。
有側面照可以看嗎?看一下LED的厚度~~

楼主:
拆開後LED有二個螺絲,我也拆下了,可是拿不出來(可能要用點蠻力或巧力),怕弄壞掉,所以又裝回去了!
謝謝各位~~我還是寄回去修好了~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