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停電後無法開機請教

楼主(2015-01-15):
朋友的機器
說家裡半夜停電後就再也開不起來
拆開後毫無頭緒!

先把簡單的測試跟數據丟上來請教各位
不知道還能從哪裡下手?

補充內容 (2015-1-16 01:49 AM):
7月還沒到卻出現了靈異現象
剛剛為了量1.2V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指示燈亮了
接上VGA訊號源竟然連畫面都有了!!!!!

這...........................

補充內容 (2015-1-16 01:50 AM):
我要怎樣修改標題變成(已解決)?

网友A:
沒有進入待機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進入待機狀態?

就電源指示燈沒任何反應~
所以應該就沒有待機問題吧!!!!

目視外觀、電路元件也沒明顯的損壞
看起來電壓都有!
在猜想會不會是它的FLASH葛屁了....

网友B:
有燈號嗎?
還是都沒有反應
按PW後左邊那個5V(應該是輸入端嗎?)有沒有掉電
右邊那個應該是背光的PS/ON~嗎?(覺得是不是寫反)
應該是按PW後有電壓才對~但電壓好像不太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燈號嗎?
還是都沒有反應
按PW後左邊那個5V(應該是輸入端嗎?)有沒有掉電

都沒有燈號!!

然後我是照個接點量下來的~
找不到這台的圖...

然後除了電源開關是實體按鍵外
其他功能都是(觸控)查線就變成有點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沒有燈號!!

然後我是照個接點量下來的~

所以右邊那個數據是按鍵組的電壓嗎?
來一張全圖借看一下吧
5V有掉電嗎?
先離清是主板還是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右邊那個數據是按鍵組的電壓嗎?
來一張全圖借看一下吧
5V有掉電嗎?

右邊那是按鍵的電壓!!
您要整個主機板的全圖?
那等等我去拍

楼主:
補個全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邊那是按鍵的電壓!!
您要整個主機板的全圖?
那等等我去拍

看起來是主板有問題
主板就複雜了
電容先換+補焊看看吧
我的功力只到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主板有問題
主板就複雜了
電容先換+補焊看看吧

哈!!!!電容請下來測過!!!
值都正常,所以滿猶豫到底要不要電容都更新!!!!

一直在懷疑是程序的FLASH GG了!
但它又沒有傳統的EEPROM(24Cxx)
所以卡關卡在這裡

网友A:
怎麼沒有P+I板大圖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沒有P+I板大圖咧

因為!!P版送過來都有電!!
我就沒懷疑是P/I那端的問題~

所以就沒拍囉!

网友C:
LDO  3.3V  上方   3.3V轉 1.2V LDO 電壓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  3.3V  上方   3.3V轉 1.2V LDO 電壓正確嗎?

1.  1.2V的輸出正常

但......7月還沒到卻出現了靈異現象
剛剛為了量1.2V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指示燈亮了
接上VGA訊號源竟然連畫面都有了!!!!!

這...........................

网友:
施主可能平常有燒香 有拜有保庇

楼主:
問題是我不拿香的

楼主:
手機就這樣自己送出囉?

楼主:
拿回來檢查過
確認不開
電容全部換過後試裝也不開
就先被我丟庫房
最近有空拿出來重新查

結果發文後它就好了
果然它還是怕pigoo

网友D:
補焊+1(有時好時壞現象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回來檢查過
確認不開
電容全部換過後試裝也不開

事情恐怕沒那麼單純
靈異現象我這也躺一台電視
av端子正常,tv會自動關機
一整個不太懂

网友:
又多長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補焊+1(有時好時壞現象時)

問題就是!!!能補焊的地方都補過了
當時還是故障的
所以現在我也一點頭緒都沒有......~
貼張照片在ad板上吧

网友E:
這種情況有可能有脫焊了.補焊+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情況有可能有脫焊了.補焊+1..

...問題就是!!!!起先能補的都補過了@

真的想不出來囉!!!!

网友F:
不知修好了嗎?
你這台應該跟這個類似
它應該不是觸控式, 應該還有一片薄膜式開關板,
拆下來量量&清潔 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修好了嗎?
你這台應該跟這個類似

不能說修好了@@
而是........就忽然好了

完全不知道發生的原因!!!
感謝您的資料提供
謝謝囉

网友G:
引用 楼主:
1.  1.2V的輸出正常

但......7月還沒到卻出現了靈異現象

主板8P接口拔起來檢查看看,兩頭都要用放大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8P接口拔起來檢查看看,兩頭都要用放大鏡看~

謝謝!!這到是沒做過!

不過已經被我組裝回去了
已經給他燒機一天一夜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