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 My Passport 1TB 2.5"行動硬碟能否改成直接內接電腦?

楼主(2015-01-16):
請問:這個「WD My Passport 1TB 2.5"行動硬碟“這樣的接腳”」能否改成直接內接電腦?

接腳圖

接腳圖

接腳圖

接腳圖

网友:
這種接頭沒辦法,要救資料可能要找別的辦法了。

网友A:
一條USB3.0的線, 大頭那邊剪開, 自己焊成排Pin, 接在主板的USB3.0 header上做內接使用...
不就可以了??

可參考下方露拍的產品, 祗是大小頭不一樣而已~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29387554

网友B:
請教一下eee 你目前走外接是系統偵測不到還是格式變成raw?

网友:
USB3.0界面~

网友:
沒把控制板拆下來 怎知後面的接線方式?? 這跟一般2.5吋的SATA介面該是相同 ....卸下外殼 拆控制板看看吧..都拆這了 沒啥困難 ~~  繼續吧

但是勒~~用股溝查詢圖片之後~看走眼了~~ 這一顆還真是奇芭 真的用USB3.0焊上的....救資料的話 就用救援軟體吧 要用內建使用..也只能轉到PC內部用USB3線直接接上了..拍謝..沒能幫上@@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eee 你目前走外接是系統偵測不到還是格式變成raw?

此附圖是“用USB連線到電腦時”桌面右下出現的訊息!
之後;一直未出現外接磁碟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條USB3.0的線, 大頭那邊剪開, 自己焊成排Pin, 接在主板的USB3.0 header上做內接使用...
不就可以了??

謝謝您的方法~
可是“這一排Pin對應到USB3.0的接腳線,實在不知道怎麼對?
接錯腳可能就燒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方法~
可是“這一排Pin對應到USB3.0的接腳線,實在不知道怎麼對?
接錯腳可能就燒燬了! ...

您的問題是插到USB Port後, 抓不到硬碟,
所以不管是插在板上或外部, 結果應該都是一樣的!

要不要找一台Win7插看看?? 看您的桌面是XP的...
XP的USB3.0要另外裝Driver的!

网友B:
請問您接到電腦上面是接到usb2.0的連接阜還是usb3.0?如果是接到usb2.0,建議去買一條usb3.0的Y cable再試接看看,畢竟usb2.0每個port只能提供0.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問題是插到USB Port後, 抓不到硬碟,
所以不管是插在板上或外部, 結果應該都是一樣的!

謝謝您~
好的,我去借一台Win7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接到電腦上面是接到usb2.0的連接阜還是usb3.0?如果是接到usb2.0,建議去買一條usb3.0的Y cable再試 ...

謝謝您熱心回應~
我的電腦上全部都只有USB2.0~

一直使用的USB線如圖,這條是 “WD My Passport 1TB 2.5" 原包裝隨附的”,
總長48公分,一端USB3.0頭,另一端是USB2.0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熱心回應~
我的電腦上全部都只有USB2.0~

http://blog.davidou.org/archives/814

這裡有人有和您類似的問題...
FYI..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熱心回應~
我的電腦上全部都只有USB2.0~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用一條usb3.0的Y cable試試看

像是 http://24h.pchome.com.tw/prod/DCAC6V-A72995954

這種的

楼主:
謝謝告知,此訊息又燃起我的希望~
內容有看了~
也有找到這「SATA 7PIN Connector 公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286571347

熱風槍之前就有了~
現就差在我的電腦全是IDE~
是該插一片轉SATA好呢?或過些日子買台新電腦就有SATA再來試!

网友:
是不用這樣
拿條SATA線
剪開接上去
另一頭插在
主板的SATA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附圖是“用USB連線到電腦時”桌面右下出現的訊息!
之後;一直未出現外接磁碟D:

網路上有林林種種解決的提供,如果還搞不定.我曾經這樣處理..

花100元買顆小容量二手硬碟.加裝上去.在bios暫改開機碟.灌vista或win7.熱插拔不會再抓不到隨身碟.
這樣可以當C槽.可以當D.E.F.G槽.可以當作業系統.可以當備份槽.挪移資料.隨心所欲.輕鬆搞定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