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3-571G LA-7912P 主機板 CPU 核心供電

楼主(2015-01-16):
各位前輩這台筆電 V3-571G LA-7912P 主機板 不供給 CPU 核心電壓,其他電壓都正常,
CPU 未取出時 , CPU 核心電壓 對地阻抗僅 1.3 歐姆,  即 +VGFX_CORE 與 CPU_CORE 端點 ,
一般都是2-3歐姆左右,請問各位前輩這阻抗是否過低?是CPU故障? (因為目前無CPU 可測試)

vgfx_core 與 cpu_core 端點

vgfx_core 與 cpu_core 端點

沒上cpu vgfx_core 與 cpu_core 端點

沒上cpu vgfx_core 與 cpu_core 端點

電路

网友A:
主機板上的主版型號版號是多少
恆流源電流跳變是多少
順便問一下獨立顯卡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的主版型號版號是多少
恆流源電流跳變是多少
順便問一下獨立顯卡是多少的 ...

您好:獅大~
1.主版型號版號是  Q5WVH  LA-7912P  Rev 1.0 。
2.恆流源電流跳變至 0.397A左右 或到 0.412 左右  shutdown ,測量時CPU 核心電壓(+CPU_CORE),
   非常短暫跳一下之後不供電 。
3.顯卡:N13P-GS-A2 。

說明 :+VGFX_CORE 與 +CPU_CORE 都是接往CPU 的部分。
          有接上CPU時 PL17,PL19,PL20,PL21,PL22(+VGFX_CORE ,+CPU_CORE) 輸出端測量之阻抗,
          都是如上圖一,二 僅 1 歐姆左右。

网友:
上 CPU 阻抗大致上很低沒錯..不上CPU 應該也要 1~3 百歐姆 ..可能哪顆零件出問題才對

网友A:
可以檢查附近的坦質電容看看 先用目視看看外表是不是有龜裂
ACER的機子很容易壞坦質電容

楼主:
您好!
我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檢查附近的坦質電容看看 先用目視看看外表是不是有龜裂
ACER的機子很容易壞坦質電容 ...

謝謝獅大~
我有找一下,目前是沒有坦質龜裂!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