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ORD TIERRA 檔位背光燈不亮

楼主(2015-01-16):
三太子風火輪公休時,只能靠這台車代步

白天亂修小家電,晚上還去撈鰻苗~
夜晚半瞑開車,檔位排到哪一國都不知道

燈泡買了快五年,不知怎麼拆廊板
嘉芬請前輩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kun060.pixnet.net/blog/post/253167593-ford%E7%A6%8F%E7%89%B9-tierra-%E6%8E%92%E6%AA%94%E6%A1% ...

需要先把整個中央扶手拆下...................就是這個不會呀

网友:
應該把螺絲解下來,拿掉中央扶手,就看到燈泡了。

网友:
第四張圖不是有螺絲~

楼主:
第四張圖的兩顆螺絲拆過,聞風不動,中央廊板應該還有其它暗榫
如果僅靠兩顆螺絲固定,開車一路上不就是Ki-li-ko-lo作響

网友:
不只一顆啦,我猜有6顆,左右兩側周圍巡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四張圖的兩顆螺絲拆過,聞風不動,中央廊板應該還有其它暗榫
如果僅靠兩顆螺絲固定,開車一路上不就是K ...

http://tiffany7757.pixnet.net/bl ... %9A%AE.%26%E5%89%8D

參考照片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iffany7757.pixnet.net/blog/post/99571377-tierra-%E6%9B%B4%E6%8F%9B%E6%89%8B%E7%85%9E%E8%BB ...

感謝優閒兄
看不到的四顆螺絲,可能要將座位前移到底、後移到底

當初有試過,怎回沒見著這四顆螺絲,再來確認說

网友C:
發現三太子大車上還有卡帶...???
難道是...還在用卡帶聽歌.....
真的是太厲害了.....這些卡帶還沒生格當菇菇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優閒兄
看不到的四顆螺絲,可能要將座位前移到底、後移到底

馬殺雞守則,不能光用看的,沒事要抓龍才會爽,用摸的。
用短頭或90度彎棘輪起子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現三太子大車上還有卡帶...???
難道是...還在用卡帶聽歌.....
真的是太厲害了.....這些卡帶還沒生格當菇 ...

TIERRA台語念做"豬哥涎",這台是第一代的展示車
卡帶是早年播放佛號,給神明聽的
這車主要的功能: ...占車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殺雞守則,不能光用看的,沒事要抓龍才會爽,用摸的。
用短頭或90度彎棘輪起子 ...

90度彎棘輪起子
呵呵! 再等五年再決定是否換排檔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度彎棘輪起子
呵呵! 再等五年再決定是否換排檔灯

那改成led好了。多串幾顆,才耐壓。

网友A:
http://kun060.pixnet.net/blog/po ... F%E9%AC%86%E5%8B%95
應該在第四張圖另外一側吧!!算排檔標示牌的下方,標示牌好像可以拆(卡榫)燈泡只有一顆(我的tierra是06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90度彎棘輪起子
呵呵! 再等五年再決定是否換排檔灯

也不一定要棘輪起子啦!
有棘輪起子比較輕鬆啦!

太子爺來,請參考專業車友論壇:
下壓式排檔頭DIY施工 by Angus
http://www.tapclub.com/content.php?id=86196

看不到圖,請私訊給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90度彎棘輪起子
呵呵! 再等五年再決定是否換排檔灯

太子廟香火鼎盛,哪有可能沒雞絲頭(工具)
看邁有沒有你的小傢伙,配上萬向頭還會轉彎

拿板凳來才剛座燒........................竟說五年後才上戲碼@$%#$%^$%&&*.......

网友:
手煞車後面還有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改成led好了。多串幾顆,才耐壓。

OK! 七彩給它摧下去,把它變成霓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子廟香火鼎盛,哪有可能沒雞絲頭(工具)
看邁有沒有你的小傢伙,配上萬向頭還會轉彎

呵呵! 好厲害,你那支還會轉彎說
今天發現一支有專利的電扇,是用和尚頭作輻向的擺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七彩給它摧下去,把它變成霓紅燈

嘉芬美眉等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