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源板PA-4271-01UN-LF

楼主(2015-01-17):
電源板保險絲已經斷,應該是有零件短路,
常見有橋式整流,晶體,IC,但量過都沒有短路的,
換上保險絲,插電保險絲斷,只好一步一步來,
先把橋式整流的輸出空焊,保險絲沒斷,到橋式整流這裡都是好的,
把所有晶體空焊,保險絲沒斷,這樣一來其中的晶體有問題,
但又量了一遍晶體,沒有一顆是短路的,
只好一顆一顆的焊回去,直到有一顆會燒保險絲,
再量一次晶體,晶體還是沒有問題,轉而查查周邊的零件,
原來是C20 471 1KV漏電了,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給你一個  言贊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款電源板是用於那種機型,若能拍出電源板整張的正反兩面照參考價值會更高。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如能提供品牌機種大家更能受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款電源板是用於那種機型,若能拍出電源板整張的正反兩面照參考價值會更高。 ...

CHIMEI TL-37S3000T

网友:
這是陶瓷電容嗎?
也會壞那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給你1個贊

网友: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正在學習經驗中....

楼主:
到我這就只有電源板,所以不知道是什麼型號用的。

网友:
請教各位先進:空焊指的是把零件整個解焊取下,還是只把焊點的焊錫吸掉,如果是後者的話,是不是還有可能是通路的狀態?

网友B:
請樓主大略畫出此部分電路(與MOSFET及電阻/二極體等),以供讀者作為電路故障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樓主大略畫出此部分電路(與MOSFET及電阻/二極體等),以供讀者作為電路故障分析. ...

C20位置

DATA

网友:
1.一般的突波吸收電容,主要位於MOSFET的D極與B+間D極對地間,但此例因MOS未燒毀,故推測無迴路電流可燒毀保險絲.故可能是對地電容漏電(串聯了極低阻抗的R19及R20),造成燒毀保險絲.
2.又為何會造成C20漏電?可能是其2端突波電壓過高造成,此電壓最終成為圖上的B+電壓(PFC電壓),個人推測有可能是PFC電路回授電路異常,有可能造成PFC輸出電壓過高,請樓主確認B+電壓值為何?

楼主:
B+這我沒量,裝上有高壓板的燈箱(廢32吋拆下的)熱機一小時,
電源板就送出去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謝分享經驗~感恩!

燒保險絲是很頭痛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