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CH DVR 可開機 無影像維修

楼主(2015-01-17):
請指教!!  謝謝!!

网友A:
不錯..這種固態電容故障率很高...換掉是對的.恭喜完修!

网友:
看樣子我也該弄台波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這種固態電容故障率很高...換掉是對的.恭喜完修!

這應該不是固態,是SMD的鋁殼電容~~~

容量大的還是會有破裂刻痕...

网友:
要不要授課教波波

网友B:
謝謝兩津的大作,不過真的很可惜,因為你把文字都放在圖裡,這樣是搜尋引擎只能搜尋到標題的文字,內容是無法搜尋到的,不知以後可否將圖文分開。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兩津的大作,不過真的很可惜,因為你把文字都放在圖裡,這樣是搜尋引擎只能搜尋到標題的文字,內容是無 ...

這是個問題!!  下次我另外將文字在複製出來好了!!

网友:
(鬼)斧神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個問題!!  下次我另外將文字在複製出來好了!!

謝謝你

网友C:
用波波真的快,有1點誤差都逃不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真的快,有1點誤差都逃不過

有時也不一定喔!!   有些細微的,波波沒調好 會誤判,要注意!!

网友:
真是波波查電源的好飯粒(範例)

网友:
感恩分享--又長知識

网友:
本也想買台試波器來玩玩.但是不會用..無奈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在這裡上課這麼久..也好想弄台"波波"來用哦...
只是沒用過也沒學過用"波波"怎麼量.....
但看前輩們用波波時..都好快就找到問題點....

感謝分享....

网友D:
前輩 歹勢
不是電子本科 不懂示波器圖上意思  請解惑一下
第一張有波形 這樣是好的嗎
第二張 為一直線  這樣也是好的
第三張以後 好像有漣漪波 這樣就是壞的吧 是否是這樣
拜託您解惑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輩 歹勢
不是電子本科 不懂示波器圖上意思  請解惑一下
第一張有波形 這樣是好的嗎

正常的電容尤其是做濾波器使用時,就是為了讓電壓呈現穩定

所以用示波器測量電容時,正常就是一條線(這是當濾波器使用時),

若非做濾波電容使用時則要視電路特性而定了,

所以在這裡測量到的濾波電容有雜波時,就代表這顆電容器已經無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的電容尤其是做濾波器使用時,就是為了讓電壓呈現穩定

所以用示波器測量電容時,正常就是一條線(這 ...

原來如此.我也想搞一台玩玩.無耐不懂如何操作.請問入門要選什麼樣的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如此.我也想搞一台玩玩.無耐不懂如何操作.請問入門要選什麼樣的機型. ...

入門沒有一定的機型,只要你覺得合用、適用 就是好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電容尤其是做濾波器使用時,就是為了讓電壓呈現穩定

所以用示波器測量電容時,正常就是一條線(這 ...

非常謝謝 前輩的知識分享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