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急~~請教顯示卡 S-VIDEO 轉 AV 端子問題~~

楼主(2015-01-17):
因業務需要,要將電腦顯示輸出轉成AV端子,因舊卡有S-VIDEO 端子,我將S端(9pin),插了一個轉換頭,轉成AV訊號頭,我用一片ATI 3870顯卡試,BIOS 畫面,及WINDOWS 7 四色旋轉畫面有顯示,但是跳到歡迎畫面,AV訊號就不見了,接LCD螢幕有正常開機完成;我用NVIDIA GF8400GT試,從開機就完全沒訊號,試著調整解析度800X600,16BIT,60HZ,動這些都沒用~~

請教~~是否有高手能告訴我,這問題有解嗎?有人成功用過AV端子的電視當螢幕,完全沒問題的嗎?請問用的顯卡是哪一塊?

网友:
有些卡是要手動設雙螢幕輸出的~
安裝好驅動後設定完成才會正常
先看一下你的顯示器設定有沒有出現2顆螢幕吧!

网友:
額外螢幕設定,通常在windows底下需要進入設定

需要開啟第二個螢幕,看是同步第一個主螢幕輸出,也就是相同畫面
亦或是只需要輸出影片,在ati下可能是劇院模式,nvidia沒玩過

這些進階設定,顯卡必須安裝顯卡廠商出的驅動才有,windows內建驅動無此設定可選擇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
ati沒有桌機只有筆電 不過n家跟a家都有在我家crt上顯像過 (s-video)
但是實際操作方法忘記了 要明天才能用那台電腦 (顯卡是fx5700)
基本上都是改設定而已

网友:
如果是傳統映像管的電視,有的好像還不支援800x600
以前"暈倒九八",好像才能調640x480

网友:
確實只能 [640 x 480 ] ~

之前被這個搞過了 ~

网友(2015-02-18):
應該說AV端子NTSC支援640x480@30fps,PAL則支援720x480@25fps。S端子只是AV端子的進階版,把亮度訊號Y獨立出來而已。

网友:
N卡及A卡的S-VHS轉接線是否一樣,可能先去查查看,
最好是有原卡配備的轉接線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