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電子鍋不過電

楼主(2015-01-17):
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我猜溫度保險絲應該在最後一張照片的裡面

网友:
GHK949大大:應該用三用表 作導通追線 查看是那個迥路斷線!

FUSE藏身處

FUSE藏身處

网友:
肚臍內可能是169或157度C溫保

网友:
燒得控温保險元件,相信主板出問題.
換完可能不懂跳回保温,除非連主板一起換(不然會燒到起焦).
以上小弟親身經驗!

网友:
白色(耐高溫絕緣套管)的是溫度感應器(溫度開關),紅色的是溫度保險絲,如果都沒有燒掉了話就跟我的熱水器很像,繼電器貫穿,在你的控制板上四四方方黑黑的那一塊...
總之祝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