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想找頻譜分析儀

楼主(2015-01-17):
請問有人在掏寶上買過頻譜分析儀嗎?
因為常常會碰到遙控的東西
有時遇到問題根本只能瞎猜沒辦法明確判斷問題
想說如果淘寶可以找到品質還不錯、價格ok的頻譜分析儀
那想敗家一台回來

不知道要注意哪些細節,運回來沒啥問題,跟著公司的貨櫃進來就可~

我比較有可能遇到的大約都是430MHz上下的
之後也會有RFID的東西

像找1GHz的東西,如連結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煩請各位提供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合適嗎?
http://s.taobao.com/search?q=%9Fo%BE%80%DFb%BF%D8%92%DF%C3%E8%C6%F7&commend=all&ssid=s5- ...

這個只有掃描(頻率)
我要的就是要能夠看得出在某個頻率的信號品質!
所以還是回歸找頻譜分析儀會比較好

當然現在有射頻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才會考慮在金額能負擔的情況下敗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ch.htm?q=%E9%A2%91%E8%B0%B1%E5%88%86%E6%9E%90%E4%BB%AA1g&navigator=a ...

有找過了!!
所以來問問選購時有沒有什麻注意的點!
畢竟一台萬把塊

网友:
神物一個~
不懂怎麼選~只能給你精神上支持~
我只能用廠牌來假設它的品質與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合適嗎?
http://s.taobao.com/search?q=%9Fo%BE%80%DFb%BF%D8%92%DF%C3%E8%C6%F7&commend=all&ssid=s5- ...

以前天龍特攻隊怪頭用來開遙控鐵門的.

网友:
1.這類的遙控模組,大半除了頻率可微調外,發射準位(功率)好像是不可調整的,且頻譜分析儀還有解析度問題,故針對遙控器部分,似乎頻譜的功效並不大.她也只能看到載波部分的頻率,而其夾帶的內容(數值),頻譜應是無法分析的.這部分就多聽聽其他人的建議.
2.你可就近到西寧市場內,找二手儀器商(游先生),帶實物到現場試run.

网友C:
如果要測試的物件是超再生這類的遙控器這台安泰信的正合用,但如果是窄調變的超外差物件就要考慮更高等級的儀器。
這種便宜的頻譜最大的差異是頻率不穩自己的偏移量就有幾百 KHz,且解析度不足最高也只有 100KHz。

以前用這種頻譜來調遙控器的接收與發射頻率非常好用,比計頻器好用太多,只要看著波形幾秒鐘就能調好。
但現在都是用振盪晶體來定頻再也不用調整頻率,以後也不會頻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測試的物件是超再生這類的遙控器這台安泰信的正合用,但如果是窄調變的超外差物件就要考慮更高等級的 ...

樓主要的430MHZ..以上 1G以上..
只能勸樓主..走正途..
過年快到了..很多設備搞出
賭.考時.隨然錢好賺..要小心..
以過來人給你建議..

网友:
IFR1600 TS-4317 綜合機
搞1GHz 以下無線電 這台算優
所有儀表都具備 且耐用
沒事還可聽聽廣播電台
只是快20年的機器只有2手機

http://www.ebay.com/sch/i.html?_odkw=TS-4317&_from=R40&_osacat=0&_from=R40&_trksid=p2045573.m570.l1313.TR0.TRC0.H0.XIFR1600&_nkw=IFR1600&_saca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