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微波爐.不過電

楼主(2015-01-17):
大同微波爐.TMO-231機種
拆開看電源保險絲燒毀更換.15A..之後測試OK....用電流錶勾得電流.微波火力強.電流約.13A..應該是OK
量測高壓二極体發現都開路了...電容好的1UF..
想請問..如果不接高壓二極体...會對機器產生何種影響?
第一次發文..不大會使用有錯誤請指教謝謝..

网友:
你確定高壓二極体有壞嗎?

楼主:
我用R*1K量測都是無限大..燒掉了..

网友:
高壓二極體   一般電表的R*1示量不到的
要用R*10K  或是9~15V 電源  搭配燈泡量

原則上應該是好的 從運作正常這點判斷

网友:
測試OK....用電流錶勾得電流.微波火力強.電流約.13A..應該是OK

這裡已經跟你說,二極體沒掛,,

掛了的話,電流就不會出來了!!!

楼主:
剛有用R*10K去量應該是好的
感謝各位大大教導...

网友:
按照我們的規定~~需要先測試後才能獲得完工認證

先幫我熱個便當~爆個爆米花先....

网友:
先把門卡榫後面的微動開關拔掉其中一個(把後面的電路圖跟微動開關圖先補上)
讓微波爐運轉時打開門瞬間不要對地短路(強制停止運轉的功能)試試看會不會燒保險絲
如果不會燒那有可能是微動開關三個(還是兩個有點忘了)都要檢查了~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

网友:
1不接二極体聲音會很大聲~
2保險絲容燒燬~最好把三個微動開闗都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