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雅佳音響S-30喇叭高音和中音燒了,應怎樣配

楼主(2015-01-17):
雅佳音響,這對不是原裝喇叭,喇叭燒了高和中音,想配回高音和中音,但不懂它們規格怎樣配
圖中左是喇叭規格,右是音響規格,AMP最高輸出是80W嗎?
本人不懂AMP和喇叭應怎樣匹對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小弟猜想有可能不是喇叭問題,而是裡面的分音電路版有問題,請問樓主有打開喇叭檢視過嗎?
我常出外做場(xx晚會之類),都是大功率的喇叭跟擴大機,有時候會遇到中高音燒掉的問題,打開喇叭一看最軟的狀況是分音電路版保險絲燒掉,換一根就可繼續服役,比較複雜的狀況類似遇到喇叭破音的就只能帶回公司簽單送修!至於喇叭替換...打開箱子看喇叭上面應該都印有相關規格可以參考!

网友:
找相同尺寸換上既可

比較講究一點
1.喇叭阻抗(與原來相同既可)
2.效率(可以適當的串接電阻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猜想有可能不是喇叭問題,而是裡面的分音電路版有問題,請問樓主有打開喇叭檢視過嗎?
我常出外做場(xx ...

外場喇叭 功率比家用喇叭大好幾倍
所以分音器都有做保護

但是家用喇叭,依等級不同
用的分音器結構也不太相同
較簡單的用一顆電容串高音
較複雜的,就是一般的二階分音

网友:
喇吧燒掉   先拆開來量再說

网友B:
我會用三用電表RX1 OR X10的量一下組抗大小
(也有人用9V電池去試)
確認是單體的問題或分音器
這些東西維修都很簡單
但匹配要對
最好就用原來的規格買就行了
修好不難
只是水準之上的材料都不便宜

网友:
如果確定單體燒掉有兩條路走,第一就是換掉整組喇叭,第二就是找大小適合的單體換上,講究一點兩邊一起換,因為分音器數值沒變,只能將就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會用三用電表RX1 OR X10的量一下組抗大小
(也有人用9V電池去試)
確認是單體的問題或分音器

用表電阻測沒反應,應燒了二個高音,一個中音
可能用法不當,音響和AMP接同一對喇叭,導致燒了
折出中高音,磁鐵沒有印規格, 依音箱後面規格配 8歐,靈敏度85,而功率50W 高中音喇叭
這樣配可以?中音4.5吋,高音4吋

网友:
如phuang3大所說的,最好是兩邊一起換掉,這樣聲音才會平衡,聽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好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42483174
可以買這種的改裝在現有的音箱上
面板那一片木板要換一片
重新開孔以符合新的單體
參考看看吧

网友C:
紅圈螺絲卸下後拿去音響店尋求線圈看看,要有修喇叭或專賣喇叭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圈螺絲卸下後拿去音響店尋求線圈看看,要有修喇叭或專賣喇叭的喔!

中音喇叭買對新更換 ,請問在淘寶看到平平地喇叭,他是中音喇叭嗎?因佢寫中低音,適合嗎?

http://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spm=a230r.1.14.25.CytJoq&id=16958171735&ns=1&abbucket=11#detail

网友C:
看起來是中、低音,如你要換單體要注意孔徑及螺絲孔位置是否相符。其實您高音換音圈都是連同紙盆一起換,中、低音可能就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是中、低音,如你要換單體要注意孔徑及螺絲孔位置是否相符。其實您高音換音圈都是連同紙盆一起換,中 ...

謝 謝
高音燒了,買過音圈容易換,但中音不易換,買過新好過
想問中低音喇叭和中音喇叭有分別嗎?在淘寶看到中低音與音箱中音尺吋一樣 ,不知可否裝這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 謝
高音燒了,買過音圈容易換,但中音不易換,買過新好過
想問中低音喇叭和中音喇叭有分別嗎?在淘寶 ...

小強大,小弟請問您這音箱裡是否有分音器,如有還是中音歸中音,低音歸低音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強大,小弟請問您這音箱裡是否有分音器,如有還是中音歸中音,低音歸低音比較好。 ...

有分音器,想知中低音和中音是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分音器,想知中低音和中音是不同?

中低音的低頻響應,應該沒低頻來的好

网友D:
一般中低音單體和低音單體它的頻譜也許在低頻部份可能都低的下去!

但低頻的厚度就不一樣了,大部份是以db值來算!如在30Hz的話,也許低音單體可以有60db, 但中低音單體可能只有40db而已!

簡單來說,以大鼓的聲音區別,10吋的大鼓和6吋的大鼓音色會一樣嗎?

所以說,一般兩音路的喇叭它的低音單體至少要有6吋以上才,低音才低的下去!三音路的喇叭低音單體就至少要7吋以上了!

一般超低音單體至少要10吋以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中低音單體和低音單體它的頻譜也許在低頻部份可能都低的下去!

但低頻的厚度就不一樣了,大部份是以db ...

4.5中音不好找,而5吋比較容易
聽說很多人用中低音代替中音,是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中音不好找,而5吋比較容易
聽說很多人用中低音代替中音,是這樣?

這就是分音器在此的作用了....

讓各單體在最好的頻響範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就是分音器在此的作用了....

讓各單體在最好的頻響範圍工作!!

可以中低音喇叭代替中音喇叭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中低音喇叭代替中音喇叭嗎?

放心大膽的用吧!

以這組喇叭的等級,不用考慮太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大膽的用吧!

以這組喇叭的等級,不用考慮太多的啦!

試拆中音喇叭修理線圈,但拆到這樣,
請問圖中啡色喇叭彈墊?可配到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試拆中音喇叭修理線圈,但拆到這樣,
請問圖中啡色喇叭彈墊?可配到嗎?

這個單體維修的費用比買一個新的還貴

買個台灣的單體換一換吧!疑你是在大陸嗎?

如果是,這組喇叭在台灣有很多單體可買,大陸就不清楚了!

不過你拆壞的部份,是單體的彈波,拆壞了基本整顆單體就報銷了!

网友:
若人在台北 可在西寧及其周邊範圍有幾家賣單體的店家 應該都找的到

网友:
西寧、洛陽街有修喇叭的老師傅,但是如果他看到你要修這種喇叭可能會嚇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單體維修的費用比買一個新的還貴

買個台灣的單體換一換吧!疑你是在大陸嗎?

europe-chang 大你好
試下在淘寶買彈波和音圈更換玩下
請問圖中紅圈鼓摸上二條引綫用甚麼膠來貼?

楼主:
請問若只是買黑膠,音圏和彈波可黏到嗎?家裡有黏鞋的黃色萬能膠又可黏到音圏和彈波嗎?
連接音圏引線(錦絲線)損壞了,不想花錢再買,又甚麼線合適代替?
請再指敎謝謝

网友:
喇叭單體有專門的人在修很偏門,會的人很少一般人要學很可能不得其門而入,而且需求越來越少。
重點是只能將燒壞的音圈或破損的懸邊換好,但修完後音色一定會跑掉而變差。

以前有送修過幾支大尺寸(15寸以上)的低音單體,送修是不得已的方法因業主不想花太多錢換新,裝回去後還很怕業主會聽出來差異而被打槍。
中音與高音就不要想,直接找差不多尺寸新品換上去。如果是歐美名牌喇叭都能找到原型號的單體換上去,音色也不會變到哪裡去,如果是雜牌喇叭就只能當實驗品玩看看。

网友(2015-02-19):
喇叭單體音響街應該都能找到!如果是高雄到長明街帶損壞單體去比對購買.一般單體價是比修理便宜的!最好是左右喇叭一 同更換.分音器內的電容也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