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Panasonic的遙控器TNQ4CM052如何拆開來?

楼主(2015-01-17):
各位版上大大好
小弟家的電視遙控器電源鍵故障
目前想拆開來維修但在背後的兩顆螺絲卸下後
還是拆不開來
想請問版上大大有沒有拆開的方法?

网友:
這種塑膠製品多是用扣具

你要用痞酷鏟或是拆殼工具撬開!!

网友:
用兩支鐵鏟從半腰處,兩支搭配撬。順著週圍慢慢撬,卡無傷痕
兩支小一字起,撬! 也可,但會有一齒一齒的撬痕

网友:
使用拆機棒
伸進去把內扣敲開
或用一字起子(不過比較容易敲裂塑膠殼)

网友:
沒螺絲的就只有暴力拆解一途;有螺絲的就先拆下螺絲,然後,還是要暴力拆解

网友:
我個人覺得還是買一支新的,因為電源鍵應該是變型塌陷了,所以彈不回來

网友:
卡扣而以用點力

网友:
之前有拆過奇美的,可是不管用甚麼工具拆都揮有痕跡,之前奇美的是內部的零件紅外線及震盪晶體斷腳(可能是摔到關係)故障,更換後就OK了...

网友:
前輩級的功夫好手工細.走過不留痕跡.
初學者足跡遍野..
我就是每拆必留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