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晶體測試儀問題!

楼主(2015-01-17):
請教為什麼螢幕會這樣,
時有時無,不知什麼原因造成,傷腦筋!
是否有解決方法!

网友:
螢幕排線接觸不佳!!  調整一下看看!!

网友:
字太淺了~怪怪的

楼主:
對啊!不是排線問題,
我是用3.7v升壓至9v,會有影響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啊!不是排線問題,
我是用3.7v升壓至9v,會有影響嗎!

理論上不會有問題,因為這台是9V經過 78L05 進 MCU的~
背光電源,應該有另一顆  LDO 降壓進去,以及一個背光 LED 的限流電阻。
字太淺,看你的字,應該是原來的 BIOS ,不該會有這種狀況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啊!不是排線問題,
我是用3.7v升壓至9v,會有影響嗎!

你的 3.7V 規格是什麼?
升壓電路是那種?想了解一下電流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不會有問題,因為這台是9V經過 78L05 進 MCU的~
背光電源,應該有另一顆  LDO 降壓進去,以及一個 ...

排線加至10公分,會影響字嗎,因為是一會有,一會無,一會又很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線加至10公分,會影響字嗎,因為是一會有,一會無,一會又很淺!

應該不會影響深淺~
最多造成信號錯亂~

楼主:
內部情況!

网友A:
你量看看  LDO 上面的電源看看~
我懷疑可能燒一半掉了 (上次我不小心把 78L05 燒掉一半時的感覺好像也是這樣)~
量一下:
1. 78L05 input /output 電壓~
2. 電板那邊,還有一顆 DC ot DC converter~也量一下 input/output

网友B:
你可試著一步一步還原成原先的配線(LCD線過長問題)及恢復正常9V供電,以確認問題來源,這版的字深淺是無法調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看看  LDO 上面的電源看看~
我懷疑可能燒一半掉了 (上次我不小心把 78L05 燒掉一半時的感覺好像也是這 ...

1,5v  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試著一步一步還原成原先的配線(LCD線過長問題)及恢復正常9V供電,以確認問題來源,這版的字深淺是無法 ...

恢復正常9V供電,問題依舊!

楼主:
之前團購2台,面板搞破了,拿另一台組裝,應該沒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3.7V 規格是什麼?
升壓電路是那種?想了解一下電流的問題~

1.18650 4200ma
2.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112640144(升壓板)

网友C:
如果LCD可以拆開的話,把PCB與LCD界面的地方,用酒精清一清再裝上.

网友A:
接地的值,怎麼會出現 1V~怪怪的~是量測錯誤嗎?
如果不是的話, VCC 才 4V而以,會造成資料封包有時遺失~
深淺的問題,是由程式去設計的,封包遺失,有可能發生這個問題~

補充內容 (2015-1-18 03:05 AM):
Sorry 看錯,1是回答第1點的問題,請忽略回答~

网友B:
1.LCD不接延長線,是否恢復正常?
2.一般字幕偏暗是因電壓過低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值,怎麼會出現 1V~怪怪的~是量測錯誤嗎?
如果不是的話, VCC 才 4V而以,會造成資料封包有時遺失 ...

時好時不好,lcd排線如某二條短路,會發生此狀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LCD可以拆開的話,把PCB與LCD界面的地方,用酒精清一清再裝上.

時好時壞,早上開機又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LCD不接延長線,是否恢復正常?
2.一般字幕偏暗是因電壓過低造成.

1.沒熱機,不接延長線正常!
2.我用升壓固定9v,應該不是此問題!

感覺沒壞,好像延長線不正常居多,再檢查!

网友:
那換一種連結器看看吧

或是清乾淨後看看會不會有一樣的情況

假設是延長線的問題     其他外部問題也可能

例如說機內太亂  過長的引線
沒做遮蔽   絕緣也沒有    貼個膠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