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轉速不定時變慢又恢復

楼主(2015-01-18):
家中循環扇的轉速會不定時變慢數秒後  然後又會回到正常的轉速

我已經換過運轉電容  還是一樣  風扇有三段轉速可以調  三個轉速接會發生此現象

請問有大大  可以提供維修方向嗎  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軸承潤滑試試看......

网友:
會不會是三段轉速開關接觸不良的問題?
或是電源線快斷掉的前兆?

网友:
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29187-1-1.html

至少也要有廠牌.機型

网友:
楼大你说这风扇有3档,那你就把两档控制给断开,看是否还有上述故障,然后再一档档单独测试。主要看是控制电路问题还是机械方面故障。祝早日完修!

网友:
軸心問題滿大的
現在的電扇滿多用個2-3年軸心就不行了
軸承用的料非常簡單
建議用耐高溫黃油上一下
不要只噴wd40就裝回去<---2週後會發現軸心發黑卡死

楼主:
目前維修方向往軸心不順走  昨日已上WD-40  今天上來就看到kvcheng大說不要上wd40  預計明日去買黃油換掉  如果還是異常應該就是切換開關的問題了  謝謝大家給小弟維修方向  感謝

另外補上廠牌及型號  廠牌山多力  型號SL-1288  小弟第一次發文  不懂規矩  不好意思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電容記得也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維修方向往軸心不順走  昨日已上WD-40  今天上來就看到kvcheng大說不要上wd40  預計明日去買黃油換掉   ...

也不是不能噴wd40啦
噴一點可以清潔軸心
但還是要上黃油之類的潤滑
wd40剛噴完超滑  但不耐溫  最後反而又咬的更死

网友:
W40具腐蝕除銹功效,飲鳩止渴。
油膏會堵塞合油軸承
[一般家電] 風扇- 合油軸承- 銅珠更換

网友:
套銅清潔上機油

网友:
先上WD-40除鏽後再上機油雙重潤滑!

楼主:
跟大家回報一下維修進度  重新上過黃油後經過一個多禮拜的測試  目前已無再發生狀況  看來應該是軸心不順的問題  感謝大家的回覆  讓小弟救回家中的循環扇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