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風扇調節器

楼主(2015-01-18):
工業用風扇AC115V 50/60HZ 45/42W

要怎樣才能調整AC風扇的風速

网友:
自耦變壓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0%A3%BE%B9&t=0

選一顆1A的就適用

网友:
這種的 不能調速
一般都是用在機台上

可以試試看用調光器

网友:
先有需求規格,後有解決方案...

說說為什麼要調速,目的為何?(省電,太吵,...)
為什麼不用DC風扇(來調速)...

网友:
站內的討論 -- 有關於調光調速器.

11#有電路圖.

自己自製過,以前買過市售品,有的零件行有售,一個100元,現在不知貴了多少.

网友A:
去一般的電料行買個調光器....串連....就可以了!!!
類似下列這種的調光器....看您的風扇是AC115V或是AC220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28825791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2882660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一般的電料行買個調光器....串連....就可以了!!!
類似下列這種的調光器....看您的風扇是AC115V或是AC220V ...

>一般的電料行

聽到這個若不是玩電子的,可能會跑去電工材料行,要講"電子材料行"才會內行外行通用.
有次要買一個類似筆電用規格的Adaptor,到台南火車站附近的電腦專賣店去問,結果店員說他們沒有在賣,最後跑去懇億買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電料行

聽到這個若不是玩電子的,可能會跑去電工材料行,要講"電子材料行"才會內行外行通用.

scottwang版主您好:

沒錯~~我指的就是電工材料行.....(找得到的機率比較大)...
這個規格跟一般牆壁上的插座..開關..一樣大小...是屬於電工材料...
家裡天花板上的風扇幾乎都改用這種調光(調速)器....
有些辦公桌剛好在風扇下方...風量不調小一點...紙張都到處亂飛...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版主您好:

沒錯~~我指的就是電工材料行.....(找得到的機率比較大)...

所以你沒有說錯.
北部的電料行我是沒買過,不知是否有在賣,以前都是在台北國際電子商場買的.

网友:
看來好像用一般的TRIAC調光器就可以解決了n_066|

网友:
用調光器馬達惠產生異音,比較吵。可以串電容,我是串12u的(排風扇40w的),安靜很多,可以試試看。

网友C:
調光電路別一次用太多個,探索頻道有做過,接太多顆,波形的尖波會使電路發熱,
導致火燒電線。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D:
若是東西實際的圖片!

我特別注意到圖片此顆風扇是AC 220V

而LZ卻寫 AC 110V , 若不是自己拍攝上傳的圖片,請更正說明"來源"
不然你這算盜圖

一般風扇使用 " 調速器 " 即可,底下是我DIY用過的,可使用產品很廣不限於風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44775799

PSIY用本身須具備一些電子基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調光電路別一次用太多個,探索頻道有做過,接太多顆,波形的尖波會使電路發熱,
導致火燒電線。 ...

單晶片微電腦大大您好:

請問一下....您所說的....調光電路別一次用太多個..
是指....在什麼情況下???....
是...同一電源迴路???....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單晶片微電腦大大您好:

請問一下....您所說的....調光電路別一次用太多個..

我記得影片中是描述調光電路裏面的尖波會使電線發熱,至於用幾個我不清楚,
影片是接了數個電器,不到幾分鐘就火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東西實際的圖片!

我特別注意到圖片此顆風扇是AC 220V

肯定是盜圖的   浮水印說的n_039|